PDF 上关于GPIO的这个特征

楼主(2013-06-15):
PDF 上关于GPIO有这个特征。
Output states: push-pull or open drain + pull-up/down

输出推挽与开漏好理解,+pull-up/down 上拉或下拉这个如何理解?

网友A:
具体出自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图

……推挽 开漏 能理解居然不能理解 上下拉,其实嘛 就是 接了上拉电阻,下拉电阻!

楼主:
开漏输出,外部加个上拉就行了,内部加上拉也只是弱上拉没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图

就是说开漏输出的时候既可以上拉也可以下拉。有什么不理解的么。

网友D:
开漏加下拉电阻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开漏输出的时候既可以上拉也可以下拉。有什么不理解的么。

同问

网友E: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网友F(2014-05-27):
F4的IO配置和F1不同。
F4有寄存分别配置I/O OUT模式 PULL-UP/DOWN
MODER:IN/OUT/AF/ANALOG
OTYPER:PUSH-PULL/OPEN-DRAIN
PUPDR:NONE/PULL-UP/PULL-DOWN/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