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linux还是CE?工控系统

楼主(2013-06-15):
需要做一套类似于汽车导航的设备控制系统,要求就是稳定,实时性好。
现在纠结不知道是用linux好还是ce好,向各位前辈请教~~~
从平台通用性上来说,因为还要开发相应的上位机,所以当然是CE好,起码不用单独学习一个新的平台。
从稳定性上来说,感觉linux更好,
从速度上来说,也是linux好吧,
其余的开发库的便捷等等我也没有经验,
还请各位前辈指导帮我选:)

网友A:
CE吧,大家都用CE也不是没道理的。linux需要绝对的掌控才能保证稳定性,而且在linux上加上通用性的GUI,速度就大打折扣,跟CE差异不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吧,大家都用CE也不是没道理的。linux需要绝对的掌控才能保证稳定性,而且在linux上加上通用性的GUI,速 ...

是,谢谢您

网友B:
WIN CE很简单,因为ARM架构CE下的导航软件很多,更新也快,不过,现在很多厂商在做基于android的导航,称为智能导航-----其实就是个强化GPS信号版本的android平板,你不考虑考虑?现在android的低价方案也不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WIN CE很简单,因为ARM架构CE下的导航软件很多,更新也快,不过,现在很多厂商在做基于android的导航,称为 ...

晕,不小心看错成你要开发导航了····:dizzy:
工控系统的话,也要看你的工控系统是用来实现什么功能的。这个不好说····

网友C:
建议采用linux+minigui/  linux+ucgui 等方案,相对灵活,可控性高。

网友D:
快速开发,还是选CE吧,更容易见成效

网友E:
CE开发速度快。linux专业知识要求较高,用好了是比CE高效稳定,但人员要求和周期较长。如果是中小企业当然CE更适合,老板只在乎尽快出成品好换成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