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RCD吸收回路似乎有些不妥

楼主(2013-06-15):
这是一个100W的充电器的吸收回路,电路图是我根据实物图画出来的,实物中其实是场效应管,这里为了方便画图,就用三极管等效。以前见过的都是开关二极管连接C极,电容和电阻在后面,可是这个却是在前面的,电阻在前面没关系,可是电容怎么能在前面呢?那电容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A:
RC和D串联关系,调换一下位置有何不可

网友B:
吸收电感的

网友C:
是一个意思,只是调换了下位置

网友D:
楼主,上传图片时,请压缩

网友E:
同意4楼的

网友F:
图片好卡

网友G: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H:
画的一手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