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2烧录时出现flash download failed

楼主:
1.已安装KEIL的silicon插件,并选择硬件仿真
2.用的烧录器是U-EC5
使用USB Debug Adapter Firmware Reset.exe先将U-EC5复位后,点击KEIL的LOAD,有烧录的进度条,进度条完了后出现flash download failed,此后,烧录器上的RUN/STOP灯常亮,再点LOAD时,不再出现进度条,直接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
可能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6-15):
KEIL3软件已重装过,还是一样的问题,正在寻找一条USB线换换看

楼主:
解决了,之前改装一个下载器时,不懂,乱改,结果貌似把接口烧了,换个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