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仿真stm8

楼主(2013-06-15):
在使用st-link仿真stm8单片机的时候,千万要用一下st-link的在线仿真功能。当然STVD软件使用起来极为方便,比IAR稍微方便一点,当然IAR也支持,但是使用起来需要操作的地方比较多。当然也是同样支持。
他支持on fly 在线调试,当你需要查看一个变量的时候,你把它拉入到窗口界面当中,进行在线仿真的时候,你的数据会实时在更新,而不需要你停下来,进行查看。这一点在我们调试stm8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极为方便,并且支持对你的变量进行在线修改。这对很多人在调试电机,比较多的参数的时候,提供很多的方便。
当然了,有的时候,这样子描述可能不是很好,下次准备拍些视频进行上传,方便大家进行学习,STM8还是一颗极为好用的单片机呀。

网友A:
呵呵,想用 st-link仿真就选择stm8s103k3u吧。
另外特别关注节能的朋友就选STM8吧,

网友B:
我这边用st-link仿真时候,目标板上要另外增加电源5v,没有外接电源烧程序和仿真都不成功。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用st-link仿真时候,目标板上要另外增加电源5v,没有外接电源烧程序和仿真都不成功。请高手指点。谢谢 ...

你用st-link st-link自身可以向外面供电了吗。你可以用万用表进行测试。如果向外部供电,是可以不接外部电源的,还有如果你的负载耗电量大,那st-link确实很难进行工作。PC机无法提供那么高的电流给单片机的哦。

网友C:
比较关注这一个话题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网友D:
感谢分享,比较关注STM8,如果介绍的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个   希望问题能早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