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W电阻、1/4W电阻、1/8电阻的区别及使用中的选择

楼主(2013-06-15):
可以按下面的方式理解吗?
使用选择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是个菜鸟大家不要笑我问的问题,自己确实不是太清楚!

网友A:
我也看过这部分  同求解

网友B:
我认为,这是平均功率,瞬时功率可以更大些,所以瞬时电压可以更高些,但受限于电阻的最大工作电压。这个参数厂商的PDF中有描述。

网友C:
功率表示电阻能够耗散的功率,耗散功率过大,电阻就会发热烧毁,瞬态功率对电阻的加热表现为绝热过程,楼主可以在国巨的片阻资料中找到其瞬态功率的参数。

电阻的功率与其两端的电压平方正比,所以楼主说到的电阻只能工作在这个电压下的计算是正确的,而且这个观点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不知道楼主哪里纠结了?

网友D:
这么理解通常没什么错,但要注意的是电阻也有耐压值的。比如说,100K、1W的电阻,按你的理论上可以工作的电压约为317V,但实际上你没选高压的电阻的话是不行的。
还有,选择电阻时要注意功率的降额。0.5W的电阻你只能让它工作在0.4或0.3或更低!

网友E:
选择电阻时,也要留出足够的功率余量

网友F:
这只是理论计算公式,并不等同于实际应用。任何一个实用的电子线路一般都应用有很多的电子元件,不光单独使用电阻,还有集成块、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在选择元件规格时,得综合考虑,一般其额定容量需放宽在实际功耗的2-3倍为佳。

网友G:
只是功率上的差别,有时封装也有所不同

网友H:
单纯用作IO口的上拉电阻时这样算是对的,话说楼主算出的这个电压说成是电阻的最大压降比较妥当……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功率表示电阻能够耗散的功率,耗散功率过大,电阻就会发热烧毁,瞬态功率对电阻的加热表现为绝热过程,楼主 ...

说的好,一般设计中如无特殊要求,主要还是关注其耗散是否超标。对于瞬态功率,实际电路中估计也不容易估计,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主要针对电流需求来做出取舍。

网友J:
主要考虑通过电阻R的电流I
标称功率P〉I*I*R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功率表示电阻能够耗散的功率,耗散功率过大,电阻就会发热烧毁,瞬态功率对电阻的加热表现为绝热过程,楼主 ...

好啊  大家都来看

网友L:
如果我选10M的电阻岂不是抗的电压更大了?
一般很少直接接个这种小功率电阻在电压源两端,我选取都是从电流的角度看,这一路回流过多大的电流,这个电阻充当什么角色,决定使用多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M:
应该这样理解电阻的功率

应该这样理解:

当然耐压也是要考虑的,一般厂家会提供电阻的耐压范围。

网友N:
电压的话考虑我觉得一般是次要的,主要是电流。要按照实际功率降额使用,50%的降额就非常大了

网友O:
电阻的耐压和封装有关,因为功率大的电阻尺寸也大,所以大功率的电阻耐压就高。查查电阻样本,有明确标示。发热量用实际功率计算,按照一定的裕量选择。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单纯用作IO口的上拉电阻时这样算是对的,话说楼主算出的这个电压说成是电阻的最大压降比较妥当…… ...

:victory: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这么理解通常没什么错,但要注意的是电阻也有耐压值的。比如说,100K、1W的电阻,按你的理论上可以工作的电 ...

这个正解。如果按楼主所算的接上去的话,时间长了会发热的,所以如果作为取样电阻的的话,功率要选择更大

网友R:
你举的是1kOHM的例子。
1,按照这个功率计算出来的电压的话,是它工作时两端最高电压。但是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比如贴片1206的,耐压200V。0603耐压50V。
例如:1MOHM的例子。
0.25W,按照你的公式计算下来,工作电压在500V.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要同时满足耐压和功率两个参数指标。

另外,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电阻工作在额定功率的时候,表面温度已经很高了。温升可能超过7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