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0f系列AD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2013-06-15):
PIC30f系列的12位AD分辨率是峰峰值分辨率还是有效值分辨率呢?

网友A:
这种逐次型比较器的AD与Ε-Δ型AD不大一样,没这么严格的区分,即使你一定要区分,有意义吗?

网友B:
是即时值,即采样之后,开始转换时采样电容上保存的电压值,如果采样时间足够,那就是开始转换当时的电压

网友C:
看一下PDF的电气性能里面有.好像是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