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又画了一个板子,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06-15):
板子多是模块,

网友A:
还不错呀,绿色的是违反规则了吧,四个角做成小圆弧的吧,免得割手

网友B:
板子上面4个是DB9吗?定位孔方向貌似不对的吧

网友C:
自动布线?

网友D:
按理来说,布局布的有条理,但对于走线的处理,信号的认识与处理,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受网络上一些资料的引导,走线过于追求横平竖直了,就算你追求横平竖直,如果你把过孔给调整整齐一下,这板子也会美观很多。
拓扑有三端线时,处理成T型或Y型会好些。
电源线可能还是有点细了。
右边的端子线走粗点会好些。
TOP与BOTTOM层的地层多些过孔连接,各处GND电压误差会少些。

网友E:
没加泪滴,有些线应该适当加粗吧。。。

网友F:
横平竖直的:lol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呀,绿色的是违反规则了吧,四个角做成小圆弧的吧,免得割手

呵呵,谢谢!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面4个是DB9吗?定位孔方向貌似不对的吧

厉害,这都看出来了,嗯!这个是做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这都看出来了,嗯!这个是做错了。

呵呵  经常和这些东西打交道,所以明显的错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来说,布局布的有条理,但对于走线的处理,信号的认识与处理,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受网络上一些资料的 ...

谢谢你!请问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给我看一下吗?我也觉得画板老是找不到很好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横平竖直的     加油

谢谢啦!觉得自己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