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第一次调试

楼主(2013-06-15):
我们在初次使用STM8S单片机做个人开发板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哪些引脚需要连接的问题。
我们看datasheet,会看到有一个脚是Vcap引脚,我们仔细查找,这个脚是需要接入一个电容到地的,官方有提供具体接入的容量电容最佳。这里我一直都接的是104.
这里的电容,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在第一次设计板子的时候,经常出现无法与st-link正常连接的问题。那么这里需要测试的就是Vcap引脚的电压是否为1.8v。
这里的1.8v是给cpu内核供电的。
那么当我第一次测试连接st-link之前,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Vcap引脚是否有电压。不然你一直st-link连接不上去,搞得一头雾水,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测试的时候,基本90%可以连接正常,但是还是有人有问题,这里主要出问题的地方在于rst引脚。我调试过两个客户的板子,都是rst引脚的问题。rst不是高电平,而处在一种悬浮状态。经过测试,才发现是客户将硬件设置错误,以及电容与电阻接法颠倒。都导致了最终无**常烧录。
仅以此,给想学习stm8,入手的人,在调试的时候,做一个指引。

网友A:
Vcap上接的电容是内部稳压电路的滤波电容,用于给内核供电,手册推荐用474,通常我都是用105,但要注意此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值一定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