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AD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3-06-15):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用自带的啊  12位的  肯定满足你的要求  不过2812的AD要求0-3V   所以需要你做嵌位保护  避免超过3v烧坏AD口

网友B:
一般用自带的把,这样开发起来还是蛮容易的

网友B:
只要进度可以达到要求,用自带的还是蛮不错的选择

网友C:
自带的精度不是特别好,跳变太厉害了。

网友D:
芯片自带的外部的都可以,芯片自带的方便些。

网友E:
看精度要求了,外部的需要加,但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