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ICC编译错误求解决

楼主(2013-06-15):
错误信息:
Error   [285]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include\pic16f1939.h; 141.10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Error   [286]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include\pic16f1939.h; 141.10 declarator too complex
Warning [374]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include\pic16f1939.h; 141.10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include\pic16f1939.h; 141.10 ";" expected

芯片是用的1939的,程序如下:
***************************************************
/*马达控制程序,晶振16MHZ,实现占空比调速,正反转,过流检测关断*/
***************************************************

#include<htc.h>
__CONFIG(0x09E4);
__CONFIG(0x08F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EN1 RC4
#define EN2 RC5
#define EN3 RC6
#define threshold 3000
uchar a;//判断正反转的全局变量
uchar b;//调速时需要判断方向所引入的变量
uchar i;
int sum;
int initialspeed;
int pwmspeed;
int result;
int cc;
void init_port(void);
void init_ad(void);
void interrupt ISR(void);//使用B口电平变化中断
void pwm_forwd(int aa);
void pwm_reversl(int bb);
void ad_convert(uchar);
void delay_ms(uint);
void main()
{
        a=0;
        b=0;
        sum=0;
        initialspeed=600;//初始速度值为600即PR2的值,占空比60%
        pwmspeed=0;
        result=0;
        init_port();
        init_ad();
        PORTD=0b00011100;
        pwm_forwd(initialspeed);
        while(1)
        {
                if(RB0==0)
                {
                        delay_ms(10);
                        if(RB0==0)
                        {
                                while(RB0==0);
                                if(a==0)
                                {
                                        a=1;
                                        b=0;
                                        PORTD=0b00011100;
                                        if(sum==0)
                                        {
                                                pwm_forwd(initialspeed);
                                        }
                                        else
                                        {
                                                pwm_forwd(pwmspeed);
                                        }
                                }
                                else
                                {
                                        a=0;
                                        b=1;
                                        PORTD=0b11100000;
                                        if(sum==0)
                                        {
                                                pwm_reversl(initialspeed);
                                        }
                                        else
                                        {
                                                pwm_reversl(pwmspeed);
                                        }
                                }
                        }
                }
                if(RB1==0)
                {
                        delay_ms(10);
                        if(RB1==0)
                        {
                                while(RB1==0);
                                sum=sum+200;
                                pwmspeed=initialspeed+sum;
                                if(pwmspeed>1000)
                                {
                                        pwmspeed=1000;
                                }
                                if(b==0)
                                {
                                        PORTD=0b00011100;
                                        //pwm_forwd(pwmspeed);
                                }
                                else
                                {
                                        PORTD=0b11100000;
                                        pwm_reversl(pwmspeed);
                                }
                        }
                }
                if(RB2==0)
                {
                        delay_ms(20);
                        if(RB2==0)
                        {
                                while(RB2==0);
                                sum=sum-200;
                                pwmspeed=initialspeed+sum;
                                if(pwmspeed<200)
                                {
                                        pwmspeed=200;
                                }
                                if(b==0)
                                {
                                        PORTD=0b00011100;
                                        //pwm_forwd(pwmspeed);
                                }
                                else
                                {
                                        PORTD=0b11100000;
                                        pwm_reversl(pwmspeed);
                                }
                        }
                }
                delay_ms(10);
                for(i=0;i<3;i++)
                {
                        ad_convert(i);
                        if(result>threshold)
                        {
                                PORTD=0b00000000;
                                PORTC=0b01111111;
                        }
                }
        }
}
void init_port(void)
{
        APFCON=0;//设置CCP引脚
        OSCCON=0b01111010;//设置系统晶振
        nWPUEN=0;//B口使能弱拉
        WPUB=0b00011111;//发生电平变化中断的引脚使能弱拉
        ANSELE=0;//E口被设置为IO
        ANSELB=0;//B口被设置为数字IO口
        TRISB=0b00001111;
        IOCBP=0b00001000;//RB3设置成上下沿都可中断
        IOCBN=0b00001000;//
        INTCON=0b10001000;//只有一个引脚为电平变化中断
        IOCBF=0b00000000;//电平变化中断寄存器清零
        TRISC=0;
        TRISD=0;
        TRISE=0;
        PORTC=0b01111111;
        PORTE=0;
}
void init_ad(void)
{
        TRISA0=1;
        TRISA1=1;
        TRISA2=1;
        ANSELA=0b00111000;
        ADCON1=0b11010000;//设置AD转换的频率为Fosc/16,Tad=1微秒
        ADIF=0;
        ADIE=1;
        GIE=1;
        PEIE=1;
}
void ad_convert(uchar chan)
{
        ADCON0=(chan<<2);
        ADON=1;
        delay_ms(10);
        ADGO=1;
        while(ADGO);
        result=ADRESH<<8;
        result|=ADRESL;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OCIF&IOCBF3)==1)
        {
                delay_ms(10);
                if(RB3==0)
                {
                        if(sum==0)
                        {
                                pwm_forwd(initialspeed);
                        }
                        else
                        {
                                pwm_forwd(pwmspeed);
                        }
                }
                else
                {
                        if(sum==0)
                        {
                                pwm_reversl(initialspeed);
                        }
                        else
                        {
                                pwm_reversl(pwmspeed);
                        }
                }
                IOCIF=0;
                IOCBF3=0;
        }
}
void pwm_forwd(int aa)
{
        TRISC1=1;
        TRISC2=1;
        TRISE0=1;
        PR2=249;
        CCP1CON=0b00001100;
        CCP2CON=0b00001100;
        CCP3CON=0b00001100;
        CCPR1L=(aa>>2);
        CCPR2L=(aa>>2);
        CCPR3L=(aa>>2);
        CCPTMRS0=0b11000000;
        CCPTMRS1=0b00000011;
        TMR2IF=0;
        T2CON=0b00000110;
        TRISC1=0;
        TRISC2=0;
        TRISE0=0;
        RC0=0;
        RC3=0;
        RE1=0;
}
void pwm_reversl(int bb)
{
        bb=1000-bb;
        TRISC1=1;
        TRISC2=1;
        TRISE0=1;
        PR2=249;
        CCP1CON=0b00001100;
        CCP2CON=0b00001100;
        CCP3CON=0b00001100;
        CCPR1L=bb>>2;
        CCPR2L=bb>>2;
        CCPR3L=bb>>2;
        CCPTMRS0=0b11000000;
        CCPTMRS1=0b00000011;
        TMR2IF=0;
        T2CON=0b00000110;
        TRISC1=0;
        TRISC2=0;
        TRISE0=0;
        RC0=1;
        RC3=1;
        RE1=1;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a,b;
        for(a=0;a<x;a++)
                for(b=398;b>0;b--)
                        NOP();
}

楼主:
错误是指向pic16f1939.h中INDF0寄存器,我没有设置bank,用默认的,难道与这个有关,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很不幸的告诉你我用你的程序编译成功了,也用的PICC9.83,你还装有其他的编译器么?

楼主:
我现在用的picc9.80好了、、等这个东西做完以后再来想这个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
现在的开关我都改用B端口电平变化中断来实现。。不用扫描程序了。。

网友B:
楼主,我现在学习PPM,编译不过,提示CCPTMRS0,CCPTMRS1未定义,请问这两个要自己定义地址吗?(我在学的片子是16F182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现在学习PPM,编译不过,提示CCPTMRS0,CCPTMRS1未定义,请问这两个要自己定义地址吗?(我在学的片 ...

到你安装的PICC编译器所包含的头文件找到正确的定义吧,不同版本貌似定义得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picc9.80好了、、等这个东西做完以后再来想这个编译器的问题。。。 ...

之前碰到过安装的低版本会影响编译结果

楼主:
对,你去编译器路径下去找头文件吧,里面有寄存器的定义。。

网友C(2014-03-25):
PICC这编译器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