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如何自动复位

楼主(2013-06-15):
用 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
ISP下载,有时能连接有时连不上,只有每次手动复位之后才能正确下载,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
这个软件是不是有控制复位的引脚,比如RTS,DTS等,如果有就可以通过电吃点转一下接入STM32的复位引脚可以实现自动复位。

楼主:
这个自己顶一下

楼主:
真得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技术手册上有的   按照推荐电路来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手册上有的   按照推荐电路来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哪个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