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发数据过程中卡死,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3-06-15):
我用同样的原理图画了收发两个板子

下面这个板子可以正常工作(和买的模块可以通讯上)

但下面这个板子在发送数据过程中卡死了,表现是SI4432_GPIO2上有频率比较高的方波,但是SI4432_GPIO1为高电平(正常的板子应该是SI4432_GPIO2为频率比较低的方波,SI4432_GPIO1与其反相)
程序卡死在等中断那里,
// start TX
   phyWrite(EZRADIOPRO_OPERATING_AND_FUNCTION_CONTROL_1,(EZRADIOPRO_TXON|EZRADIOPRO_XTON));
//  status = phyRead(EZRADIOPRO_OPERATING_AND_FUNCTION_CONTROL_1);
   while(GET_NIRQ);//卡死在这

如果把

天线前面这个滤波器的两个电容拆掉,就不会卡死,但是接收端收不到数据

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搞不懂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两个板子原理图是一样的,就是走线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