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电容有滤波效果么?求解!

楼主(2013-06-15):
(图片)

楼主:
此电路前面部分略去了,因为前面是继电器(开关)控制的,电容据说主要是为了消除电路中的杂(小)电流引起的节能灯上电闪烁才给灯两端加上的。但是我看上去感觉会有滤波的效果,所以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有这个效果?

网友A:
基本上什么作用也没有(对节能灯)
但是,设计者必有其考虑。由于提供系统不完整,不宜进一步评价

网友B:
节能灯是交流供电,滤波貌似没什么作用,是不是用来延时的,当电源关闭时,灯得过一下下才灭,没有前级电路,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能灯是交流供电,滤波貌似没什么作用,是不是用来延时的,当电源关闭时,灯得过一下下才灭,没有前级电路 ...

请问:节能灯亮度不是电压控制的么?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交流电是正弦波过来的,在电压过零的时候,电容不是放电补压(滤波)的么?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单火线取电,就得这么接个电容,不然节能灯会闪

网友A:
哦,这就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火线取电,就得这么接个电容,不然节能灯会闪

版主,您好!可以解释下为什么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就对上了

我问了下同事,告诉我没有滤波效果,再问为什么?人走了....走了......

若如7楼,叫它“旁路”作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可以解释下为什么么?谢谢!

电容并在设备两端,主要是两个作用,旁路,滤波.
节能灯内部本身有滤波,如果不是为了旁路单火线取电的"漏电流", 加电容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并在设备两端,主要是两个作用,旁路,滤波.
节能灯内部本身有滤波,如果不是为了旁路单火线取电的"漏电 ...

谢谢!明白了,但是我又不明白单火线取电为什么会有漏电流呢?按照您的意思,怎样取电才没有漏电流呢

网友C:
单火红取电, 取电的电路有30uA以内的电流, 如果控制白炽灯没问题, 加在节能灯上的话, 会以一定的(很低的)频率闪烁, 亮度很低, 不过晚上比较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火红取电, 取电的电路有30uA以内的电流, 如果控制白炽灯没问题, 加在节能灯上的话, 会以一定的(很低的)频 ...

如果是低频的话,容抗很大,应该很难旁路掉吧?

网友C:
30uA,50HZ正弦电流流过224电容,压降只有0.43Vr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uA,50HZ正弦电流流过224电容,压降只有0.43Vrms

再请教:可是50HZ的的电流为什么会使节能灯以一个很低的频率一闪一闪的呢?
(请原谅我的啰嗦,因为我真的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D:
我觉得电容是起保护作用的,输入交流电压时 电容瞬态两端电压为0,之后再转为常态电源电压从而保护灯 不会烧坏

楼主:
可能有吧,但是主要作用是旁路滤小电流。但是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这种小电流会使节能灯闪烁(频率比交流电频率低)?

楼主:
版主,求解惑啊~

网友A:
1. 不正常供电会令节能灯不正常燃点,譬如闪烁(闪烁机理略)
2. 并“旁路”电容就是干脆令节能灯“供电电压”近于零——想闪也闪不起来了

网友E:
感觉这里的电容,应该是为了继电器断开后,释放掉继电器线圈中的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里的电容,应该是为了继电器断开后,释放掉继电器线圈中的电荷。

可能有吧?但是目的不在此

网友A(点评):
看20,23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可是50HZ的的电流为什么会使节能灯以一个很低的频率一闪一闪的呢?
(请原谅我的啰嗦,因为我真 ...

请注意PowerAnts所说:单火线取电控制节能灯才有必要并联这么一支电容,否则节能灯会闪,若单火线取电控制白炽灯则没有必要。
节能灯是开关电源,由交流市电输入整流电容滤波供电。开关电源不工作时基本不耗电。如果是单火线取电,又没有并联这个224/400V电容,那么节能灯交流市电输入处存在很小的电流,但此时开关电源不工作,也不耗电,所以这个小电流仍能够经整流为节能灯内部的滤波电容充电,只是充得很慢。节能灯内部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上升到一定数值,开关电源开始工作,灯管会发光,但随即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下降(没有足够的充电电流),开关电源又停止工作,所以灯管只闪一下。然后单火线取电电路继续以很小的电流经节能灯内部整流为节能灯内部滤波电容充电。此过程周而复始,节能灯过一会儿闪一下。
白炽灯是电阻,无论两端电压多小,其中电流都存在(虽然也很小),不存在什么电容充电问题,数十uA电流不能使白炽灯发光,所以不必并联这个224电容。

节能灯在单火线取电时会闪,本质上是一种弛张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注意PowerAnts所说:单火线取电控制节能灯才有必要并联这么一支电容,否则节能灯会闪,若单火线取电控 ...

谢谢,明白了。那么并了电容后小电流只从并联的电容上过了,而不经过节能灯里整流滤波了是因为并联的电容阻抗比节能灯里的阻抗小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正常供电会令节能灯不正常燃点,譬如闪烁(闪烁机理略)
2. 并“旁路”电容就是干脆令节能灯“供 ...

旁路的原理是旁路电容的容抗相对主路电阻很小,所以分流很多,对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那么并了电容后小电流只从并联的电容上过了,而不经过节能灯里整流滤波了是因为并联的电容 ...

是。
大蚂蚁在15楼已经计算过了,该224电容两端电压那么小,连整流桥都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
大蚂蚁在15楼已经计算过了,该224电容两端电压那么小,连整流桥都不能导通。 ...

明白!谢谢啦!有学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旁路的原理是旁路电容的容抗相对主路电阻很小,所以分流很多,对么?

THANKS!以后还请老师多多指点!

楼主:
现在结贴啦!谢谢各位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