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项目中,键盘何时扫描,哪种方式扫描,希望大虾们指点下

楼主(2013-06-15):
主要为通过按键控制测试任务的一系列操作(比如,开始,结束,切换等),
现在是越想感觉与复杂,关键是如何才能及时的响应键盘的操作,但又不影响任务的测试。
开始想到的是 外部中断,但感觉会受很大干扰,然后想用定时器,但不知道改怎么实施。
假如用定时器,定时多久扫一次呢?
              状态机键扫能嵌入到项目中吗?
              一直扫描键盘会不会影响到任务的测试呢?
              如果这个定时器还用来触发别的任务会不会和键扫有矛盾?

新人太多的不懂,大侠们有什么好的思路指点下小弟。

网友A:
按键的动作相对于单片机来说是超慢动作,每10ms扫描一次都是可以正常识别的,放到主循环内就行了。

网友B:
可以把按键扫描放在定时器里面,其他程序放在主函数,按键可以设置相应的标志位,来调用主函数

网友C:
楼主程序模块化没有想明白,你试着认为键盘就是扫描用户按键动作,输出用户按键信息,主程序根据按键信息控制操作流程,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程序模块化没有想明白,你试着认为键盘就是扫描用户按键动作,输出用户按键信息,主程序根据按键信息控 ...

谢谢指点,
另问,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KeyRead();//只获取按键值
}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switch(KeyValue)
       {
            case task1_start:   task1();  //假设此任务须执行2S ,但是我在1s的时候按下
                                          // 了task1_end(停止键,为了使任务task1停止),
                                          //这样要么丢按键 要么有延迟。

                                          //如果task1end();在中断中运行,也许没有延迟,但感觉
                                          //又乱了。
            case task1_end  :   task1end();
            ......
       }
  }
}

请教前辈,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D:
放到主函数里面执行按键的内容,又想要收到结束按钮命令及时的退出开始命令的按键操作,你只能将开始按钮所要执行的内容分步骤的来做,每个步骤去检测一下有无结束命令按键。不过这样就要有结束命令标志位这个全局变量,可读性,错误率就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到主函数里面执行按键的内容,又想要收到结束按钮命令及时的退出开始命令的按键操作,你只能将开始按钮所 ...

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吗,指点下思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另问,

一个任务已经开始,相悖的按键按下,要么马上中断操作,要么延迟,这个有什么好乱的?你自己需要做成什么样子就做成什么样子啊,跟程序都无关,跟需求有关。

比如一个大型机器的紧急停车键,你认为是应该立即响应还是延迟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的动作相对于单片机来说是超慢动作,每10ms扫描一次都是可以正常识别的,放到主循环内就行了。 ...

放在主循环 10MS扫一次  ,但是单单执行的任务就不止100ms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任务已经开始,相悖的按键按下,要么马上中断操作,要么延迟,这个有什么好乱的?你自己需要做成什么 ...

嗯 ,看来钻牛角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看来钻牛角尖了

呵呵,所以说这个问题,是用自然语言描述的,而不是程序会不会写的问题。

网友E:
void KeyScan()
{
        Key_State[0]=RC0;
        Key_State[1]=RC1;
        Key_State[2]=RC2;
        if(Key_State[Pin_Scan]==0)
        {
                if(Key_Pushed[Pin_Scan]<200)
                        Key_Pushed[Pin_Scan]++;
                if((Key_Pushed[Pin_Scan]>10)&&(Wait_Release[Pin_Scan]==0))
                {
                        Key_UnPushed[Pin_Scan]=0;
                        Wait_Release[Pin_Scan]=1;
                }
                else
                {
                        if(Wait_Release[Pin_Scan]==1)
                        {
                                Key_UnPushed[Pin_Scan]=0;
                                Key_Ing=Pin_Scan+1;
                        }

                }
        }
        else
        {
                if(Key_UnPushed[Pin_Scan]<200)
                        Key_UnPushed[Pin_Scan]++;
                if((Key_UnPushed[Pin_Scan]>20)&&(Wait_Release[Pin_Scan]==1))
                {
                        Key_Pushed[Pin_Scan]=0;
                        Wait_Release[Pin_Scan]=0;
                        Key_Over=Pin_Scan+1;
                }
        }
        Pin_Scan++;
        if(Pin_Scan==3)
                Pin_Scan=0;
}

void KeyServ()
{
        switch(Key_Over)
        {
                case 1:
                        if(Num_Pointer==&Num_Ray_A)
                        {
                                if(Key_Speed_Add[0]==0)
                                {
                                        if((*Num_Pointer)<32)
                                        {
                                                (*Num_Pointer)++;
                                                Page_Changed=1;
                                        }
                                }
                        }
                        else
                        {
                                if(Num_Pointer==&Num_Ray_B)
                                {
                                        if(Key_Speed_Add[0]==0)
                                        {
                                                if((*Num_Pointer)<255)
                                                {
                                                        (*Num_Pointer)++;
                                                        Page_Changed=1;
                                                }
                                        }
                                }
                        }
                        Key_Over=0;
                        Key_Speed_Add[0]=0;
                        break;
                case 2:
                        if(Num_Pointer==&Num_Ray_A)
                        {
                                if(Key_Speed_Add[1]==0)
                                {
                                        if((*Num_Pointer)>1)
                                        {
                                                (*Num_Pointer)--;
                                                Page_Changed=1;
                                        }
                                }
                        }
                        else
                        {
                                if(Num_Pointer==&Num_Ray_B)
                                {
                                        if(Key_Speed_Add[1]==0)
                                        {
                                                if((*Num_Pointer)>1)
                                                {
                                                        (*Num_Pointer)--;
                                                        Page_Changed=1;
                                                }
                                        }
                                }
                        }
                        Key_Over=0;
                        Key_Speed_Add[1]=0;
                        break;
                case 3:
                        if(Num_Pointer==&Num_Ray_A)
                        {
                                Num_Pointer=&Num_Ray_B;
                        }
                        else
                        {
                                if(Num_Pointer==&Num_Ray_B)
                                {
                                        Num_Pointer=&Num_Ray_A;
                                }
                        }
                        Key_Over=0;
                        Page_Changed=1;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Key_Ing)
        {
                case 1:
                        Key_Ing=0;
                        if(Num_Pointer==&Num_Ray_A)
                        {
                                if(Key_Pushed[0]>150)
                                {
                                        Key_Pushed[0]=20+Key_Speed_Add[0];
                                        if((*Num_Pointer)<32)
                                        {
                                                (*Num_Pointer)++;
                                                Page_Changed=1;
                                        }
                                        if(Key_Speed_Add[0]<120)
                                                Key_Speed_Add[0]+=10;
                                }
                        }
                        else
                        {
                                if(Num_Pointer==&Num_Ray_B)
                                {
                                        if(Key_Pushed[0]>150)
                                        {
                                                Key_Pushed[0]=20+Key_Speed_Add[0];
                                                if((*Num_Pointer)<255)
                                                {
                                                        (*Num_Pointer)++;
                                                        Page_Changed=1;
                                                }
                                                if(Key_Speed_Add[0]<120)
                                                        Key_Speed_Add[0]+=10;
                                        }
                                }
                        }
                        break;
                case 2:
                        Key_Ing=0;
                        if(Num_Pointer==&Num_Ray_A)
                        {
                                if(Key_Pushed[1]>150)
                                {
                                        Key_Pushed[1]=20+Key_Speed_Add[1];
                                        if((*Num_Pointer)>1)
                                        {
                                                (*Num_Pointer)--;
                                                Page_Changed=1;
                                        }
                                        if(Key_Speed_Add[1]<120)
                                                Key_Speed_Add[1]+=10;
                                }
                        }
                        else
                        {
                                if(Num_Pointer==&Num_Ray_B)
                                {
                                        if(Key_Pushed[1]>150)
                                        {
                                                Key_Pushed[1]=20+Key_Speed_Add[1];
                                                if((*Num_Pointer)>1)
                                                {
                                                        (*Num_Pointer)--;
                                                        Page_Changed=1;
                                                }
                                                if(Key_Speed_Add[1]<120)
                                                        Key_Speed_Add[1]+=10;
                                        }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KeyScan()放定时中断  ,KeyServ()放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id KeyScan()
{
        Key_State[0]=RC0;

可以说下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