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IP内部的问题

楼主(2013-06-15):
如图,增强型N—mos,导通电压要>GSoff。如果‘0’代表低电平,如何驱动N—mos管通地?
反之如果‘1‘代表高电平,N—mos管通地了,不可能成为高阻了!

网友A:
内部仅仅只是一个拓扑结构   应该还有其他的组建   个人的理解

楼主:
安慰自己也是这样理解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