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单片机按位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3-06-15):
我用的是mega16 iccavr编程 想设置PD为输入口 比如我想检测PD7口的高低电平 我是不是只能写成 if(PIND==0x7f)程序才能运行啊 如果这个时候其他端口也有低电平输入不就检测不到了 我该怎么才能只检测PD7的是否有低电平输入呢

网友A:
PIND&0x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D&0x80

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if( (PIND & 0x80) == 0x80 )

0x80 对应 二进制 10000000,如果PD7等于1,则PIND的第8位是1,(PIND & 0x80)是按位AND操作,把其他位屏蔽掉,如果结果还是0x80,则表示PD7等于1

网友C:
方法很多种  楼主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