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P51软件通过S-Lab下载代码问题

楼主(2013-06-15):
到SH88F516
几乎每次下代码都会提示“FLASH内容与软件设置不一致,是否替换掉FLASH内容”,是不是因为Keil里面的代码选项和ISP51里面的代码选项不一样?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B:
显示“内容不一致”,是因为SLAB得FLASH里存储的程序,与你要下载的程序不同

网友A:
对,你需要先使用FLASH DOWNLOAD功能将程序烧写进编译器

网友B:
是的,就是那个写着红色大个F的按键

楼主:
在ISP51里面如果勾选了“加密”,那么代码就不能运行(没有按照我的代码意图去运行),如果不选择就没有任何问题,会不会与上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呢?

网友C:
HEX文件并不带烧录选项,带烧录选项的是OPF文件,所以需要重新设置。

楼主:
一般加密要怎么设置,我看帮助文件里有什么超级加密,B0,B1等等,如果通通勾选它们且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为什么还要设置那么多

网友D:
是啊,直接一个超级加密岂不是更省事。

网友C:
不懂。。加密了会导致程序运行出错,这个应该不可能吧。

楼主:
既然Keil里面有了代码选项,为什么ISP51里还要重复……

网友D:
是啊,代码选项的内容应该被编译进hex了吧……

网友E:
你的MOVC加密不能加上。因为你是用c写的程序,有可能编译出来了MOVC指令

网友F:
对,尤其是switch...case...

网友E:
是的,如果你加密,程序运行就不正常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啊,代码选项的内容应该被编译进hex了吧……

不是的,HEX文件是KEIL产生的,所以不含加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