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问题

楼主(2013-06-15):
小弟刚还是学电路硬件,下午搭了电路,发现不会工作啊。好郁闷,希望朋友们给我指点下哦。谢谢啦。

MOS管的问题,我对MOS管使用不熟悉,现在有个问题啊,
我按照下图的接法,发现控制不了灯泡啊,就是灯点不亮啊,这个灯泡直接加30V是会亮的。
看了MOS管的手册,上面不是显示GS电压Vgs大于2V不超过4V不就可以使DS导通了么,为什么我这里直接加7805的5v都点不亮灯呢。谢谢。

网友A:
你看你Vgs是多少了啊? 明显不是5V嘛

网友B:
以下是个人见解:
5V电压太低,不足以使管子深度导通。
Vgsth只是开启电压。

网友A:
灯泡串在D上面,S接地。现在这种接法S端电压又不是0V,Vgs根本就不是5V,所以也不能导通。

可以了啦,你的方法

网友C:
此为正解!!

网友B:
我的理解有误,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D:
灯泡功率多大?

网友E:
要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功率多大?

灯泡就是普通的白炽灯,45W的,直接上220V交流电的那种。我直接加30V是可以亮的。不过这里不是灯泡的问题,是线路原理的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啊,我改过来了,现在可以用了,我还有个疑问啊。

我怎么觉得这个MOS管好像有**效应啊。
我举个具体的例子。

1,我让G极接地,现在MOS管DS截止不再导通。然后我把电源关了,并且把G级浮空。这次我上电以后发现DS是关断的。
2,我让G极接到+5V,现在MOS管导通,然后我把电源关了,并且把G级浮空,这次我上电以后发现DS依旧是导通的。

也就是我所说的**效应。请问这个怎么解释嘛,感觉这点和三极管的特性好像不同吧。

楼主:
还有个疑问这里,就是说这里写的Vds=Vgs,写这个什么意思嘛。

怎么还让DS和GS的电压相等啊。GS在2到4V都可以让DS导通了,我还需要考虑非得让DS和GS的电压相等吗。

刚学MOS管。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啊,我改过来了,现在可以用了,我还有个疑问啊。

我怎么觉得这个MOS管好像有**效应啊。

G悬空,DS加电,管子很危险,不要这样测试,GS一般接10k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这里,就是说这里写的Vds=Vgs,写这个什么意思嘛。

怎么还让DS和GS的电压相等啊。GS在2到4V都 ...

这个是参数的测试条件。

这个参数是开通阈值,含义是典型值3V可以导通,正负1V容限。要想工作于开关状态,最好改成10V控制电压,7805换成7809实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啊,我改过来了,现在可以用了,我还有个疑问啊。

我怎么觉得这个MOS管好像有**效应啊。

MOS管门极(G)的绝缘极好,门极对源极(S)电压达到使MOS管充份导通后再(开关式)断开而悬空,其上电荷可以保持数分钟甚至数十分钟。此时测量MOS管仍然保持导通。这就是你说的“**”效应。
实际上,某些工艺的存储器就是靠这种现像实现存储的,其中的数据正常情况可以保存十年之久。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这里,就是说这里写的Vds=Vgs,写这个什么意思嘛。

怎么还让DS和GS的电压相等啊。GS在2到4V都 ...

注意画红框那行,漏极电流仅250uA,只能说是刚刚开始有漏极电流,刚刚开始导通,离源极漏极之间仅数毫欧电阻还差得远(那要门极源极之间达到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G悬空,DS加电,管子很危险,不要这样测试,GS一般接10k电阻。

危险?怎么就危险了呢,我今天一下午就是这样控制的啊,就是直接让G极直接对+5V或者直接对地。没有连接下拉的那个10K电阻,也没见管子坏掉啊,可否从原理上解释下为什么就危险了呢。谢谢。我刚学用MOS管,可能问的问题比较不好回答。呵呵,请见谅啊。

网友G:
MOS处于临界导通,加在灯泡上电压只有5V-Vth

网友E:
看管子的输出曲线,Vgs=5V下已经很厉害了,流过10A电流管压还不到0.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管子的输出曲线,Vgs=5V下已经很厉害了,流过10A电流管压还不到0.2V

请问这个图说明了什么呢。

网友H:
Vgs=5V和Vg=5V可是两回事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2014-05-16):
引用 楼主:
危险?怎么就危险了呢,我今天一下午就是这样控制的啊,就是直接让G极直接对+5V或者直接对地。没有连接下 ...

这样当然危险了。
如果栅极没有泄放电阻,栅极和漏极之间寄生了一个弥勒电容CGD,大概有几百个pF。漏极的高压会耦合到栅极,栅极的耐压一般都在30伏以下,所以很容易击穿。
你没坏,是因为你漏极的电压不高,换个高点的电压,你就翘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