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坏两个CYPRESS Mini Prog3

楼主(2013-06-15):
结果是VTARG和GND短路了,有没有谁知道原理图或者解决方法啊?为什么老是在烧写的时候短路啊?

网友A:
你的板子使自己做的还是cypress的开发板?
要是自己板子的话,设计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
板子是我自己做的,程序也是自己写的,设计上问题不是很大,现在的问题是高于5V的都不可以烧写和调试,小于等于3.3V的都可以

网友B:
那你现在用的是3.3V的进行烧写和调试?

楼主:
哎,郁闷啊,两个月里用坏两个,Mini Prog3一开始还是可以用的,用着用着就不行了,悲剧啊~~

网友C:
很久之前有个客户烧坏过miniprog3,后来板子上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不过他那次miniprog3一天一夜都连在目标板上。

网友D:
Mini Prog3 是什么?它的datesheet怎么找?

网友C:
Mini Prog3 是调试和烧写在一起的烧写器,可以用于PSOC1,3,5的,

网友E:
这个真没遇到过呀!!!!!!!!!!!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结贴了~~不管了,我的那个坏的又可以用,只是偶尔不是很好用~~能用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结贴了~~不管了,我的那个坏的又可以用,只是偶尔不是很好用~~能用就行。 ...

你的A版B版?B版有TVS防护的~

网友G:
lz有钱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