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熔丝位设置错误,请问如何恢复?

楼主(2013-06-15):
应该是SUT0和SUT1设置出错了吧
我板子上是7.3728MHz的晶振,想到里面有个外部8M的,可能是这里选错了

请问大神们,如何恢复?两块板子都这德行了

楼主:
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A:
如果这里选错了,就换个8M以上的晶体。不过感觉不像是这个问题。

网友B:
用高压编程器可以搞定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用编程器从新烧写一下,像烧程序一样可以重复烧写的。

网友(2013-07-30):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用51的x1连avr的x1。地接地就可以救活,而且不怕设置错误,错一次可以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