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LDROM和APRO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15):
新唐单片机和ARM的LDROM和APROM有什么区别?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LDROM是加载引导,APROM是应用程序

网友B:
就是把rom分成了两个区域,用做不同的用途。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物理地址不同。容量大小不同。应用上可能也就不同。其余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D:
特发奇想,不如搞个启动地址,自己喜欢哪里启动就在那里启动,

哦,不好,那样太容易**了

网友E:
LDROM是用来装载ISP固件或者说是BOOTLOADER固件的,APROM是用来装载用户的代码文件的。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的,LDROM------LOAD ROM;APROM----APPLICATION ROM

网友C:
随便你用。你可以用LDROM做程序区,用APROM和DATAFLASH做数据区。也可以用APROM做程序区。其余两个做数据区。也可以APROM做启动代码区。LDROM做主要程序区。反过来也是可以的。根据你的需要,根据空间大小去应用吧。新唐做的比较灵活了。没有规定死。

网友F(2013-10-30):
引用 网友C:
随便你用。你可以用LDROM做程序区,用APROM和DATAFLASH做数据区。也可以用APROM做程序区。其余两个做数据区 ...

九哥,用APROM的程序怎么调用LDROM 里面的子程序?

网友C:
LDROM和APROM不能互相调用。

网友G:
全是大神

网友H(2014-01-08):
RESET地址就是启动地址啊

网友I(2014-03-19):
引用 网友D:
特发奇想,不如搞个启动地址,自己喜欢哪里启动就在那里启动,

哦,不好,那样太容易**了 ...

如果想弄个用上位机烧写程序到芯片,需要怎么写个引导程序  求指导

网友J(2014-07-01):
刚学的,就是不知到怎么把编好的程序(网上找的)放在LDROM哪个地方,谁给说说,或者给个说明文档呗,求求各位大神了。。。

网友K(2017-07-04):
引用 网友A:
LDROM是加载引导,APROM是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