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阻容降压,滋滋声可否忽略??

楼主(2013-06-15):
阻容降压参数如下,,1uf的电容不是安规也不是CBB电容,采用的是金属电容,CL21 105J/250V
现在的问题是插上220V之后耳朵贴近就有滋滋声,稳压管工作正常,可否忽略这个声音???
还有一个问题是接上负载之后,每次通断220V的时候有个很脆的ci的声音!!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滋滋声可以忽略,我们平时买的手电筒,一般都是阻容降压,靠近听都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滋滋声可以忽略,我们平时买的手电筒,一般都是阻容降压,靠近听都有声音 ...

那我220V通或者断的时候偶尔能听到ci的清脆的声音,就好像电容裂开的感觉!!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电视机开机和关机时声音更大,你能说它有问题?

网友B:
电路接法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接法有问题.

是的,不知是LZ画的时候疏忽还是真的如图,如果是真的需要改进,桥式整流不应该是这个接法!

网友D:
第一:电阻、电容都不是发出音响器!…楼主太专注了?…哈!
回四楼:有点强词夺理?…谁跟谁呀????

网友E:
如果从源头来分析的话:
  第一: 发生都是由于有震动,也就是要需要震动源;那么在你的电路里面能震动的就是电容;
  第二: 声音能听到的频率在2hz到2万hz;你工作的频率为50HZ;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你的声音来自电容,这种声音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F:
是1uF电容产生的声音,刚插220V时,470uF*2 电压为零,C1两端压差变化比较剧烈,导致C1的绝缘材料发生剧烈的电场致形变,所以声音比较大,你说的断掉220V时也有声音就难解释了,可能是电源插头接触不佳导致。通电后声音是因为C2上存储有电荷,C1上也有,因为整流桥的存在导致短时有小一些的压差突变出现,也导致C1的层间绝缘发出声音。这些形变都是机械运动,会导致材料的疲劳、破碎与性能的劣化,影响产品寿命。建议采用机械形变小得多的CBB材料电容,价钱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知是LZ画的时候疏忽还是真的如图,如果是真的需要改进,桥式整流不应该是这个接法! ...

难道全波整流不是这样的吗???4个二极管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1uF电容产生的声音,刚插220V时,470uF*2 电压为零,C1两端压差变化比较剧烈,导致C1的绝缘材料发生剧烈 ...

谢谢,我晚上去实验室拿个CBB或安规电容的试一下。还有个问题就是,每次断电后,负载端的LED灯慢慢的灭的,这应该已经说电容里的电放完了吧??但是为什么我手一碰上去有触电的感觉,就是那种被打火机里面电子点火的电到的感觉。。

网友F:
R1是不是坏了?一般电阻耐压是250V、350V的,可能会烧坏,改成两三粒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1uF电容产生的声音,刚插220V时,470uF*2 电压为零,C1两端压差变化比较剧烈,导致C1的绝缘材料发生剧烈 ...

换了积分电容之后就没有了滋滋声,看来是电容问题,就是带载能力太小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1uF电容产生的声音,刚插220V时,470uF*2 电压为零,C1两端压差变化比较剧烈,导致C1的绝缘材料发生剧烈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从源头来分析的话:
  第一: 发生都是由于有震动,也就是要需要震动源;那么在你的电路里面能震动的就 ...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