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6-15):
(图片)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是否有问题?1Z是输出端,Y0,Y1,Y2,Y3是输入端,我怎么看你这信号搞反了似的。

模拟开关,双向是一样的。
4052是模拟开关。接1Z没问题。信号没有搞反。

网友B:
控制一个电磁阀需要这么费劲吗?

网友C:
假设62.5kHz方波初始电压为0,若R12处的输入电压从低变到高,U4A输出高电平。相反,若R12处电压是从高到低变化,U4A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是否有问题?1Z是输出端,Y0,Y1,Y2,Y3是输入端,我怎么看你这信号搞反了似的。 ...

模拟开关 可以不区分输入输出 ,这是国外某个产品上的图,自己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也就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一个电磁阀需要这么费劲吗?

这不是要控制电磁阀,这是通过电流检测或做某种诊断之用还是别的用处

网友D:
4052无非是在62.5kHz方波控制下,将U1C输出端轮流接到U4A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
但这样做,目的是什么,想不出来。
4楼xmar所说是对的,从U4A输出可以判断R12中电流是增加还是减少。不过,要判断R12中电流增加还是减少,不必这么费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2无非是在62.5kHz方波控制下,将U1C输出端轮流接到U4A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
但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

假设R12中电流为I 则U2=2.0418I  当超过5V稳压管起作用,另判断电流增加还还是减少,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设R12中电流为I 则U2=2.0418I  当超过5V稳压管起作用,另判断电流增加还还是减少,能说详细一点吗,谢 ...

不知道U2是什么,图中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U2是什么,图中没有。

U2就是图中的第一个运放 LM324 ,这里就是 LM324的PIN14  LM324是四运放,U2D就是LM324的第四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