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块pwm产生的芯片

楼主(2013-06-15):
能用普通51单片机控制的pwm的芯片,pwm专用芯片,不要推荐我自带pwm的单片机了。

顺便推荐几款大于16位的串行ad 性价比高一点的

谢谢各位大侠了@Ryanhsiung @tyw @BrawnPeas @mohanwei @Ryanhsiung

pwm打算用来控制电机或者其他之类的

网友A:
性价比的AD 这个我就不好推荐了!
   价格我们不是很在意!
      建议上ADI TI的网站选型看一下

网友B:
类型太多了……要先罗列出详细点的指标要求才能缩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