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三极管导通截止条件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3-06-15):
小弟搞电子不过水平不行。看到一个电路,应该很简单,不过不是很理解。
这里面如果键按下,为什么会导通。因为我觉得基极和集电极是等压都是vcc。没有满足ueb大于约1v的导通条件。
为什么会导通工作呢?

另这里的电容有什么用?

我哪里想错了。

网友A:
开关接通后,Vbe电压达到开启电压了,三极管导通没问题的,至于电容是用来消除按键按下时的抖动问题的。

网友B:
Ube满足了开启条件,三极管可以导通

网友C(2014-01-16):
你看的是UBC跟那个没关系,开启电压只跟Ube有关,别说=VCC就是十倍的vcc都行,他是一个基极电压。

网友D:
你没有说VCC有多少伏,如果太低确实可能无法导通。

网友E:
T那边吧

网友F:
还是先看看书吧。这样的问题,随便一本模拟电路的课本都会讲的。

太懒了,对自己没好处!

再说了,别老是觉得基极与集电极电压是一样的,你用表量过这两个地方的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