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没有硬件时怎么使用ADS调试汇编程序啊

楼主(2013-06-15):
貌似一点及调试就出错,我主要是想考9月份的计算机三级那个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有一个汇编程序大题,到时如果写错了怎么调试啊?其实我平时都是用C语言的,使用硬件的JTAG调试

网友A:
arm9和arm7的指令是一样的,如果是纯粹的算法验证,可以用proteus模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9和arm7的指令是一样的,如果是纯粹的算法验证,可以用proteus模拟运行。

不是验证算法,是验证汇编程序

可问题是考试的时候哪里有proteus啊,这是第一届改革,貌似说只有ADS来着

网友B:
在Ads的附加axd调试环境中 加载 ARMulate.dll 模拟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