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请教

楼主(2013-06-15):
小弟最近有一事不解,,如果ucos程序在临界段,,,那这是发生中断,如usart接收中断,,那该如何处理的啊。。。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跟ucos没关系,跟单片机结构有关。以stm32为例,禁止中断的时候,出现usart中断会进入悬起(pend)状态,打开中断后会执行更高优先级别的悬起中断(如果有的话),然后执行usart中断,如果usart没有fifo缓冲,执行usart中断前又来新的字节,就会丢数据。

网友B:
退出临界区 就会产生中断 应为已经中断mas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