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初次接触和泰单片机,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6-15):
HT66F30    16脚的单片机。简单地控制IO口为输出高低电平,除了使_pac=0(设为输出模式),_pa=0xff;延时;接着_pa=0x00(高电平交替变化)。现象:示波器观察PA输出引脚并没有变化,但用仿真器可以看到PA在高低电平间交替变化。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假如要实现上述的高低电平交替变化的现象,还需要设置哪些个寄存器?谢谢!

网友A:
先把IO设置为输出模式,再输出电平

楼主:
已经设为输出模式了,但还是没出现预期的结果。

网友B:
先关闭比较器功能,再把IO设置为输出模式,再输出电平.mov     a,08h
        mov     CP0C,A
        mov     CP1C,A                        ;关闭比较器功能
        clr     SCOMC                  ;关闭LCD功能
        mov     a,00000001B
        mov     ACERL,a                ;PA0为AD口,其它设为普通I/O口.
        mov     a,11110001b
        mov     PAC,a
        mov     a,11110001b
        mov     PAPU,a
        mov     a,11110001b
        mov     PAWU,a
        set     pa

        mov     a,00011111b
        mov     PBC,a
        mov     a,00011111b
        mov     PBPU,a
        mov     a,00011111b
        mov     pb,a

        mov     a,00000000b
        mov     PCC,a
        mov     a,00001000b
        mov     PCPU,a
        mov     a,00001100b
        mov     pc,a

        mov     a,00000010b
        mov     PDC,a
        mov     a,00000010b
        mov     PDPU,a
        mov     a,00000011b
        mov     pd,a

网友C:
第一次听和泰单片机是听到它今年的单片机比赛,我们学校派出的师兄拿了一等奖

楼主:
我前几天刚听说这个牌子的单片机。现在在工作中用呢。:)

网友D:
第一次听说这个单片机,先确保电路没有问题,在外部的IO口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E:
合泰有1T的8051单片机了。

网友F:
单片机晶体振荡没有?振荡后有  2.5V电压,

RESET脚电压应该为5V

网友G(2013-10-26):
哪位有HOLTEK编译器的教程资料?

网友A:
HT的IDE软件下有编译器很完整的手册,台系单片机做这个文档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