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理想半导体无少子 pn结电子迁移时谁与多子扩散相平衡

楼主(2013-06-16):
原帖
半导体少数载流子(少子)本来就很少。假设没有少子的半导体称为理想半导体。按照传统模拟电子学理论,pn结形成后,n区多子——电子要向p区扩散,而p区少子——电子反向漂移到n区。待到n区到p区的多子——电子扩散运动与p区到n区的少子——电子漂移运动平衡时,pn结内电场正式形成。
按照传统理论,少子越少,扩散与漂移达到平衡就越晚,而内电场就越宽。如此推断,理想的无少子的半导体做成的pn结,由于没有任何少子电子与多子电子的扩散相平衡,电子自n区向p区的扩散岂不是要一直进行下去,结果pn结内电场岂不是将达到无穷宽?内建电势将达到无穷大,而半导体器件将根本不能工作,反而由此可以制造一种新式武器,其威力足以战胜核武器。
实际情况是,少子越少,半导体器件工作越好。
清华模电书第四版第14页、华科模电书第五版第62页,都是这样写的。
以下两个结论只能必居其一:
1. 由此可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厉害的电子能武器;
2. 传统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相平衡的理论是错误的。

补充
这个问题,先是Lgz2006积极响应

然后就有人大量灌水,无奈只好根据21ic政策收拢,以避免混战,维护论坛秩序。
此问题结论是,内电场当然不可能达到无穷宽,因此传统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相平衡的理论是不适的。这个结论,应该说与Lgz2006发帖还是比较一致的。
实际上,重物下落必然受到重力作用,否则会像神十的宇航员一样漂浮起来,电子从N区到P区扩散必然受到扩散势Ee的作用。扩散势Ee与半导体材料及掺杂浓度有关。对于硅半导体pn结,正常掺杂浓度下扩散势Ee0.7V,锗pn结Ee0.3V。扩散势Ee是一个恒定值,即电子从N区到P区扩散的动力是恒定的。但是随着扩散的进行,内电场不断变宽,内电场内建电势Ub却是阻力。随着扩散进行,动力不变,阻力却越来越大,于是扩散到Ub=Ee时即终止,内电场宣告形成。
扩散势Ee的极性是p正n负。
pn结外加正向电压U,U正极接p,负极接n,U正极与Ub负极相接,就好像两节电池首尾相接,互相加强,U与Ub一样表现为阻力,阻力较大,故电子的扩散提前终止,pn结在外加正向电压U作用下内电场自然变窄。
pn结外加正向电压U>Ee时,内电场消失,pn结正向导通,扩散势表现为正向压降。硅二极管正向压降0.7V,锗二极管正向压降0.3V,其实都是扩散势的表现。
pn结外加反向电压U,U正极接n,负极接p,U正极与Ee负极相接,就好像两节电池首尾相接,互相加强,U表现为动力,故扩散延后终止,pn结在外加反向电压U作用下内电场自然变宽。

欢迎网友发帖,有益的帖子随时会复制到这里来。
网友如有问题,请与楼主发私信联系。

网友A:
所谓扩散的平衡,不是多子与少子之间的平衡

楼主:
老六子哥,对头。那您说是究竟是什么东东与多子——电子扩散相平衡。

网友A:
平衡,是指“扩散运动”与“扩散电场”的相互平衡
怎么又要改行做微电子了

还是不回答他的所问、不与其讨论、无视他的存在最好!
没改行,***在长沙学院发表“文章”时,生声称研究方向是“半导体”技术。当然,他发表不同的文章,研究方向也一直变化,没个固定的。

网友A:
老抽快过来讲课:第23录 若没了少子,谁来平衡多子?
(你若能讲好了,咱给你加分)

网友A:
W*,你也来帮老师倒忙了
这是**的主题帖,大家赶来捧场,你也想要说说“多少子”啊
谅你也没有那个学识

网友B:
半导体少数载流子(少子)本来就很少。假设没有少子的半导体称为理想半导体。按照传统模拟电子学理论,pn结形成后,n区多子——电子要向p区扩散,而p区少子——空穴反向漂移到n区。待到电子扩散运动与空穴漂移运动平衡时,pn结内电场正式形成。....

这个你真不懂,建议别在此“显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真不懂,建议别在此“显摆”了....

是你不懂而已,你根本不知道,楼主所提问题早已经解决。

网友A:
天哪,10个帖子删5个,还没来得及看见呢

网友A:
原帖截图在此,原汁原味奉上

网友C:
我试试是不是只要自己看的见

网友:
什么情况,其实讨论嘛,真理越辩越明。人无完人,谁都可能有点错误,指出了大家明白自己明白。

楼主:
任何作者都欢迎大家提意见。可是你看看这些人说的都是啥话,干的都是啥事。最开始攻击R+LED电路。后来证明R+LED电路能工作,又去攻击电阻功率。那电阻功率选择本来不统一,况且又不是作者发明或者限定的。该完事了,后来又去攻击LED功耗计算。折腾了几个月,蚂蚁、Forrest1、***计算结果集中在4~4.4mW,这本来该罢休了。但是qzlbwang还不罢休,尤其攻击功耗计算方法。对本来一个近似方法,又能得到很高计算精度,硬是吹毛求疵。结果qzlbwang他自己又计算出来一个2mW奇葩结果,又创造了功率叠加法,光耀全世界。
本来自己不会计算,却又发贴指责别人不会计算功率。铃木先生,**,老抽先生,小七子,都把晶体管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率甩开了,但是maychang执意钟情于旧图解法,结果又抖搂出maychang死抱着集电极曲线族不放但是又得不到任何有益的结果的新闻。
楼主发本贴本来就是欢迎大家讨论,结果你看看,4楼开始哪一个说正经话了。所以只好封贴,把那些胡言乱语统统锁起来。
希望大家就帖子主题发言。

网友D:
    讨论这个有什么意义?现实世界的半导体就是多子与少子共存,你假设一个东西不存在,然后说现在的理论错了,什么道理。
   跟你举个例子,热力学里面的PV/T=常量,那在T是绝对零度的时候,这个公式不是和数学的基本定理矛盾了吗?那按你的说法,这个公式也错了,也得修改。
   同样的道理,你假设少子完全不存在,这个假设有意义吗?

网友E:
1、目的是纠正错误的害人的说法,减轻学生学习难度,改善教学效果。2、不要往热力学歪楼。3、少子本来很少 ...

心私刚刚发的帖怎么又不见了?

楼主:
1、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还是尽量不要往热力学扯。
2、实际上T=0K时少子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少子完全不存在并非完全是假设。实际上环境温度越低,少子就越发少,所以这个假设非常有实际意义的。
3、既然您认为现在有关理论非常完美,那你一定能用她来解决问题解释现象喽。弱弱地问您一个问题,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内电场是否还存在?若还存在,那么残余内电场电势还有多大。请你用传统理论答复。

网友E:
“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
真能说,真敢说。知道热力学都是哪些内容吗?

“实际上T=0K时少子就根本不存在了”
第一,说温度,这就已经是热力学内容。第二,见过“实际上”的T=0K吗?

“纠正错误的害人的说法,减轻学生学习难度,改善教学效果”
“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这不是故意误导学生吗?这不是“错误的害人的说法”?

斑竹更不要歪楼,请正面回答问题: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内电场是否还存在?若还存在,那么残余内电场电势还有多大?
maychang,您见过“实际上”的T=0K吗。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吗?

网友E:
心私:您见过“实际上”的T=0K吗。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吗?

我当然没见过T=0K,只见过液氮液氧液氢,连液氦都没见过。
“实际上T=0K时少子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少子完全不存在并非完全是假设”那是你说的。

知道热力学都是哪些内容吗?

网友E:
心私: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吗?

你见过电场?你见过载流子?多子还是少子?

连“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内电场是否还存在?若还存在,那么残余内电场电势还有多大? ”这样的简单问题都不会回答的人,根本不配在这里发言!

网友E:
内建电势将达到无穷大,而半导体器件将根本不能工作,反而由此可以制造一种新式武器,其威力足以战胜核武器。
呵呵!

这就是讽刺你这样的八股学专家的,好,自己戴到自己头上了,呵呵呵

网友E:
“这样的简单问题都不会回答的人,根本不配在这里发言!”
那你再把此帖关掉,“仅作者本人可见”好了。

21ic给的权利。你再歪楼,随时关掉,把你这样的八股学专家关进笼子里去,呵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1、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还是尽量不要往热力学扯。
2、实际上T=0K时少子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少子 ...

“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
真能说,真敢说。知道热力学都是哪些内容吗?

电子学与热力学难道关系很大吗?难道你就剩下咬文嚼字的本领了。一个大斑竹,真悲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简单问题都不会回答的人,根本不配在这里发言!”
那你再把此帖关掉,“仅作者本人可见”好了。 ...

许了用集电极曲线族计算最大摆幅,多少天了无动静。
来到这里,对正向导通二极管有没有、有多大的内电场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你这斑竹,真该好好地补课去了!

我如果在这里说,心私又要说我歪楼。还是说热力学和PN结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还是尽量不要往热力学扯。
2、实际上T=0K时少子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少子 ...

我表达有问题还是某人理解有问题。很明显,我是说,如果假设的东西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假设得到的推论也没什么意义。正如绝对零度不能达到一样,绝对无少子的半导体也不存在。因此,拿这个做前提得到的结论也无意义。另外,我不认为现在所有的理论都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科学正是在不断修改错误中前行的。至于那个问题,我也是靠电路吃饭,但我不觉得研究了你这个问题能对我的水平有多大的提高。

“不认为现在所有的理论都是完美无缺的好的”,很好,进步不小嘞。那您再先按照硅和锗阐明:自由pn结(二极管)内建电场的内建电势Uho各有多大?

网友E:
以下两个结论只能必居其一:
1. 由此可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厉害的电子能武器;
2. 传统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相平衡的理论是错误的。

何以见得“必居其一”?
怎么就不可能两个命题都错呢?

别的先不说。您的理论挺深的,何不先按照硅和锗阐明一个简单问题:自由pn结(二极管)内建电场的内建电势Uho各有多大?

网友E:
是那个老抽抽筋了,说胡话。

网友E:
“假设没有少子的半导体称为理想半导体”

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1、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还是尽量不要往热力学扯。
2、实际上T=0K时少子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少子 ...

心底无私  电子学与热力学难道关系很大吗?难道你就剩下咬文嚼字的本领了。一个大斑竹,真悲催呀!

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p15 热力学温度 玻尔兹曼常数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p65 热力学温度 玻尔兹曼常数

热力学温度”已经说明是热力学内容。
至于玻尔兹曼常数,估计心私不知道是什么

原来是“热力学的一个基本常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T=0k,-273°C,主贴早已经写上了,还是教你自己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1、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还是尽量不要往热力学扯。
2、实际上T=0K时少子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少子 ...

再教给心私一点:
载流子扩散,扩散方程和理想气体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maychang“载流子扩散,扩散方程和理想气体是一样的”maychang您真是无所不知,本友不才,您在此教本友实在是太屈才了!
您如此神通,何不先按照硅和锗告诉一个简单事实:自由pn结(二极管)内建电场的内建电势Uho各有多大?

楼主:
回复maychang我如果在这里说,**又要说我歪楼。还是说热力学和PN结吧。  发表于 2013-7-3 18:17 ”
这是楼主提出来的,谁敢说您歪楼!
1、maychang斑竹自己许了用集电极曲线族计算最大摆幅的愿,这都n天了,答案还不见踪影;
2、maychang斑竹还身背着自由pn结内建电场的内建电势Uho多大的包袱没有放下;
3、maychang斑竹还身背着正向导通pn结内建电场的内建电势Uho多大的包袱。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问题。
maychang斑竹,基本功特扎实,这些最基础的问题,对maychang斑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加油!

网友E:
心底无私  是那个老抽抽筋了,说胡话。

那个老抽抽筋了,说胡话也就罢了。斑竹大人怎能跟着抽筋说胡话呢?

楼主:
说得不错,都70岁的人了,真该玩点儿浅的。
maychang老,你就先把32楼的3条简单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的答案都摆在这里来,再去“显摆”别的

楼主:
一种理论是客观的,它不仅能用来解决本领域相关问题,解释本领域相关现象,而且能逐步量化。
一种理论是欠客观的,它不仅不能用来解决本领域相关问题,不能解释本领域相关现象,而且将永远停留在定性水平上。
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相平衡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不客观的理论,它不仅不能用来解决maychang翘首以盼的自由pn结内建电场的内建电势Uho多大以及正向导通pn结内建电场的内建电势Uh多大等问题,而且据此可以推出一些悖论,当然它也不可能量化。

网友E:
心底无私  别的先不说。您的理论挺深的,何不先按照硅和锗阐明一个简单问题:自由pn结(二极管)内建电场的内建电势Uho各有多大?

还是先说本帖
以下两个结论只能必居其一:
1. 由此可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厉害的电子能武器;
2. 传统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相平衡的理论是错误的。

“必居其一”是怎么证明出来的?
难道不可能两个命题都错?

maychang,加紧用你钟情的少子平衡论来计算自由态时pn结的内建电势Uho和正向导通时的内建电势Uh,很多人都对您翘首以盼呢。
maychang,加紧计算自由态时pn结的内建电势Uho和正向导通时的内建电势Uh,很多人都对您翘首以盼呢。
好比说,按照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相平衡的理论,去计算Uho和Uh,算出来而且符合实际,就证明这种理论真的是对的,算不出来自然证明它就是谬论。
LZ就按照两个命题一直走下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通了就是对的,走不通,自然就是谬论。

网友D:
心底无私  “不认为现在所有的理论都是完美无缺的好的”,很好,进步不小嘞。那您再先按照硅和锗阐明:自由pn结(二极管)内建电场的内建电势Uho各有多大?

跟你交流真困难:Q

表扬您,这也不合适了,真不知道如何捧着您。看您表现什么都会的,真的提个问题,您又根本不会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maychang“载流子扩散,扩散方程和理想气体是一样的”maychang您真是无所不知,本友不才,您在此教本友 ...

倒是可以教你一点,可惜你基础不够,连玻尔兹曼常数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费米能级玻尔兹曼分布了。

试试看这本书,看得懂,算你造化。

内建电势在这页

楼主:
刘恩科先生的《半导体物理学》是用费米能级差抵偿势垒高度即内建电势的,这个势垒计算也是基于费米能级差抵偿势垒高度即内建电势相平衡,而不是基于少数载流子漂移抵偿多子扩散相平衡。这又一次说明,模拟电子技术及模拟电子学之类的书用少数载流子漂移抵偿多子扩散相平衡的理论是错误的。

这只是自由态下的Uho,况且也不是按照少数载流子漂移抵偿多子扩散相平衡的理论算出来的,正向导通时的Uh还没有见踪影呢?

所以maychang先生还是要按照你所钟情的少子平衡论来计算自由态下的势垒高度Uho,以免除叶公好龙之嫌疑,并且抓紧时间计算正向导通时的势垒高度Uh。

网友B:
路过提几个基本名词概念。

1)费米-狄拉克统计——电子是费米子,符合费米-狄拉克统计。注意,这是《量子统计》。

2)波尔兹曼统计——这是个经典统计,在此仅作为费米-狄拉克统计的近似。

3)费米能级——一个统计量,表怔固体内电子能量“平面”的统计高度(类比水面高度)。

4)扩散势能——扩散是由“势能差”导致的,这是费米能级差的另一种描述方式。

半导体的“原理”描述分成几个层次,基本三大类:1)《半导体器件物理》——严格按照物理原理且适当引入一定的近似计算,2)《电子学》——形象化描述且简化计算,3《模拟电路》——只见“模型”。

天下无所不知,只可惜许了用集电极曲线族计算最大摆幅却卡了壳,只可惜用少子多子平衡论连自由态pn结的势垒Uho和导通结的势垒Uh是几伏都不知道!
真懂这些,还能用有效值计算LED功耗?还能说文氏电桥振荡器“不用电感,没有高次谐波”?还能说“石英晶体内部的等效电感具有线性好的优点”?
那教授哪懂这些?

网友B:
那教授哪懂这些?

他当然不懂。多子和少子都没闹明白还期望点啥啊。

特意去翻了一下清华的书,在适当范畴内其描述没有任何问题。在此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别说多子少子,“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都能说出来,其造诣可想而知。由此,下一句“电动力学和电子学有什么关系?”大概也能说出来。

网友B:
“热力学与电子学风马牛不相及”都能说出来

他不知道费米能级本身就是个《统计》结果,尽可说明我给他的评价——真不懂。

好了,再说下去可能又该“自惭”了。

学生问老抽和maychang:如何用少子多子平衡论连自由态pn结的势垒Uho和导通结的势垒Uh是几伏呢?这俩货只会说:不知道。就这样脏害学生。
你俩啥也懂,只可惜maychang许了用集电极曲线族计算最大摆幅却卡了壳,只可惜用少子多子平衡论连自由态pn结的势垒Uho和导通结的势垒Uh都计算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他不知道费米能级本身就是个《统计》结果,尽可说明我给他的评价——真不懂。

好了,再说下去可能又该“ ...

真要是“自惭”,也好。

楼主:
不要之乎者也来歪楼,是你自己许的愿,所以不要回避:
尽快许了你那用晶体管集电极曲线族计算最大摆幅的愿;
尽快用少子漂移多子扩散平衡论计算自由pn结的内建电场势垒Uho;
尽快用少子漂移多子扩散平衡论计算正向导通pn结的内建电场势垒Uh;

网友A:
看了好几天了,越说越深 越说越大 越说越多 越说越远 越说越混 越说越乱
咱别提热力电子学,暂不谈场不讲势不说垒,先放一放扩散迁移
心私,建议先搞清单独一块半导体材料,内部载流子何为多何为少”,
然后再讨论2块半导体合一起,再往下------。

年代久了,好多东西都不记得了,需要从头学习了:$

不要虚张声势,并不深奥,就是放大器最大摆幅Uomax等于几伏、自由态下pn结内电场势垒Uho等于几伏、正向导通pn结内电场势垒Uh等于几伏的简单问题
这个建议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要之乎者也来歪楼,是你自己许的愿,所以不要回避:
尽快许了你那用晶体管集电极曲线族计算最大摆幅的愿 ...

奇哉怪也!
这样空口无凭,简直是讹诈。
什么时候我向你心私许过这些愿?拿出证据来。
今天说我许过愿要还,明天就可能说我欠心私两万元没还。

另外,“许愿”的完成是“还愿”,“尽快了你那用晶体管集电极曲线族计算最大摆幅的愿”,那叫不懂汉语。

我只说过“评***《模拟电子技术》”是两位数编号,现在已经发到10帖。下一帖“评***《模拟电子技术》11”是***不懂正弦振荡电路起振条件和稳定条件。心私回家等着吧。

网友E:
路过兄给他的评价——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哉怪也!
这样空口无凭,简直是讹诈。
什么时候我向你心私许过这些愿?拿出证据来。

maychang发表于2013年6月17日 红口白牙,白纸黑字

用集电极曲线族来作图,是比较准确的方法。

楼主把握主题:先搞清“单独一块半导体材料,内部载流子何为多何为少”,如何?

楼主:
回复Lgz2006  楼主把握主题:先搞清“单独一块半导体材料,内部载流子何为多何为少”,如何?
大家都是搞工科的,不过就是放大器最大摆幅Uomax等于几伏、自由态下pn结内电场势垒Uho等于几伏、正向导通pn结内电场势垒Uh等于几伏的简单问题,maychang大佬,小菜一碟儿,先三下五除二,回答了再说其他的!

楼主:
回复qzlbwang  **不光不懂技术。还不懂汉语!别人说了要告诉你如果用曲线族计算最大摆幅了吗?只是说了这方法而已,并没说要告诉你!

别人都把旧图解法甩开了,唯有maychang大佬对这集电极曲线族图解法情有独钟。情有独钟,成竹在胸,小菜一碟,计算个最大摆幅还不是顺手牵羊一般容易。怎么一瞬间脸又黄了?

很简单,别人无义务教***!

网友E:
回复 qzlbwang  **不光不懂技术。还不懂汉语!别人说了要告诉你如果用曲线族计算最大摆幅了吗?只是说了这方法而已,并没说要告诉你!

事实上我已经告诉他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72850-1-1.html
在该帖18楼,已经告诉***要看哪本书,而且考虑到***的基础知识水平,选了本比较简单的

而且特别强调重点

可是心私根本没有看完全,硬说该书没有用集电极曲线族,其实集电极曲线族在前一节

然后举出“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前辈”,说是“40多年前……”如何如何,却又不把“复旦前辈”的“发现”给出来。

所以,对这等人,我只能说

网友E:
已经义务教导了***这么多,硬要说我没教他,睁着眼睛不承认,我有什么办法?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已经溜了一年多了。Uommax、Uho、Uh是几伏,如此简单问题,何况是自己许的愿,都憋了n天,还在憋着,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俺到原本有心要教他,可是有条件:1、他去新开贴。2、在新贴中作出承诺:若俺摆出正确的图,他就承认自己不懂。但***不敢!

网友A:
好了,已经满足了
楼主先看看书,好好讲解45楼关于主题的东西
咱手头啥也没有,就剩残存的一点儿**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了,已经满足了
楼主先看看书,好好讲解45楼关于主题的东西
咱手头啥也没有,就剩残存的一点儿**印象 ...

别指望心私会在此帖谈多子少子。
历来是:你说计算功率,他就说集电极特性曲线族;你说正弦振荡器,他就说扩散;你说多子少子扩散,他就说功率计算了。
你说东他就说西,你说吃面他就吃米。

多子少子深奥玄妙,Uommax、Uho、Uh是几伏很简单,何况是自己许的愿,就先把这三个简单问题解决了!

网友E:
这“必居其一”的两项,无论哪一项都够厉害!***“已经解决了”。

你有书,看看去,Uho=Ee,Uh=0。至于那个Uommax因放大器而异。对于Ucc=12V、Rc=RL的基本共射放大器,大家都知道了,Uommax=4V。

网友A:
好吧好吧,换个讨论形式

心私,为了证明你不是总在胡说乱道,请把你说的“清华14页,华科62页”截图过来
看看它们作为“传统电子理论”,是否也说“电子与空穴平衡”或说“多子与少子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好吧,换个讨论形式

心私,为了证明你不是总在胡说乱道,请把你说的“清华14页,华科62页”截图过来

说你是墙头草,还真没有冤枉你:
看看你在本楼2层的发言,你刚刚信誓旦旦地反对多子扩散与少子漂移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反对空穴与自由电子之间的平衡,说的还算一句人话:

到了楼上,你又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力挺多子扩散与少子漂移之间的平衡!
你何止一颗墙头草!你究竟是人,还是鬼,自己掂量掂量去!
华科《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63页、64页相关内容如下

清华模拟电子技术基础PPT在http://wenku.baidu.com/view/84016cdbad51f01dc281f16f.html,与华科的几近雷同,自己下载看去
看清楚了,那个自由态下的pn结内电场内建电势就是势垒Uho,以及正向导通pn结的内电场内建电势就是势垒Uh,大小都没有任何数值给读者交代!
既然你力挺多子扩散与少子漂移之间的平衡论!就该亲自实践,躬身践行,去用这种多子少子平衡论去计算Uho、Uh究竟多大,以证明你不是叶公好龙!

楼主:
权当Lgz2006你是老师,有一个学生问你了:清华模电书、华科模电书所述自由态下的pn结内电场内建电势就是势垒Uho,以及正向导通pn结的内电场内建电势就是势垒Uh,大小各是几何?多少伏?都说Uh比Uho低,究竟低多少?
就最常见的硅pn结,急盼Lgz2006老师不吝指教!

网友A:
心私,咱不止一次地不厌其烦地教导你太多次数了
今天,先替你老子教你要多说人语,不要鬼话连篇,不要睁眼说瞎话
“多子与少子平衡”这是你自己的中心主题,是你栽赃清华和华科,抹黑其他网友
自己去看主题帖,是哪个春活在主张“多少平衡论”

心私,你连多子少子都不明白,还谈什么扩散漂移电场势垒

书上没写Uho、Uh的具体数值。向您讨教,是看起您,尊重您,怎么能说是栽赃呢?您一个老师,要为人师表,不愿意回答就算了,怎么能这么凶呢!
正因为俺是学生,很多事儿都不明白,您是21ic名人,才向你请教。自由结Uho、正通结Uh,重要参数,几乎所有书上都没有给出具体数值,所以才问您。

网友E:
***得意的是“乙类饱和”理论。
现在模拟版面恰有这么一篇帖子,心私却说“这计算说起来容易,实际很难”。

https://bbs.21ic.com/icview-580464-1-2.html

既然您认为计算说起来容易,实际也很容易,您就把计算结果摆在那里不就得了,何必跑到这里来歪楼?

网友F:
在PN结中,P型区中的空穴是多子, 电子是少子.
截图中  "p区少子--空穴反向漂移到n区"  的说法是错误的."

评的这4分,还“赞一个”!
待到n区到p区的多子——电子扩散运动与p区到n区的少子——电子漂移运动平衡时,pn结内电场正式形成。 电子不慎写成空穴,已纠正。不必小题大做。
那是***给其他人栽赃抹黑的,那是***对经典理论的理解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PN结中,P型区中的空穴是多子, 电子是少子.
截图中  "p区少子--空穴反向漂移到n区"  的说法是错误的." ...

正确的理论能用来解决问题,谬论只能骗人,搅乱人们的思维,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p区少子--电子反向漂移到n区"  的说法,以及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相平衡的说法,都是谬论。
所以自由结势垒Uho、正通结势垒Uh,很难用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相平衡的说法来计算。

哪本课本认为p型区的少子是空穴?

楼主:
应该是:按照传统观点,待到n区到p区的多子——电子扩散运动与p区到n区的少子——电子漂移运动平衡时,pn结内电场正式形成。
电子不慎写成空穴,由此引起误会,抱歉,已经纠正。

网友E:
很难说是“不慎”。
P是positive,即“正”,当然是空穴。
N是negative,即“负”,当然是电子。

除非连P、N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您要是赞成目前的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平衡论形成pn结内电场观点的,就用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平衡理论来计算自由pn结势垒Uho和正通pn结Uh的数值来

网友A:
谁人能与***争锋,一开口就是满地雌黄,一出手就是“新体系”,一动心就要颠覆经典:lol

您要是赞成目前的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平衡论形成pn结内电场观点的,就用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平衡理论来计算自由pn结势垒Uho和正通pn结Uh的数值来

网友E:
此帖就算心私“不慎”发的罢。不必继续谈论了。

技术上辩不过,写诗又写不过,脸都黄了,还要打肿了充胖子!
嗯,就此打住罢。没有义务再教了,他可以自行看书就行了

网友F:
2013.6.16发的帖子.

2013.7.3编辑之后还是老样子.

2013.7.8再次编辑.

这还让人怎么讨论呢.

建议论坛设定一个允许编辑的期限, 比如12小时或者24小时.
超过这个时限之后禁止编辑.

就一个小小笔误来大肆炒作,是意图转移网友视线,刻意掩盖不会用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相平衡的理论来计算自由pn结势垒Uho和正通pn结Uh的数值的事实
个别笔误已经改正,再来炒作,就不妥了。

楼主:
各位,自由pn结势垒Uho、正通pn结Uh的数值悬而未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学术自由,但不要叶公好龙。若有赞成目前的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平衡论形成pn结内电场观点的,就用少子漂移与多子扩散平衡理论来计算自由pn结势垒Uho和正通pn结Uh的数值,摆在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