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怎么产生一个10M的方波啊?

楼主:
用定时器怎么产生一个10M的方波啊?

网友A(2013-06-16):
产生方波和串口啥关系?

网友B:
应该是串口线序接错了吧

网友C:
一头雾水呢,没理解

网友D:
问题没有说明白  楼主

网友D:
问题将不明白   你让我等屌丝   如何下手

网友E:
用定时器的PWM输出方式,占空比设置为50%,不过主频要是10M的倍数才能得到精确的10M频率

网友F:
用STM32产生不了,单片机的io口没那么快,波形会失真的。

网友G:
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H:
用STM32产生不了,单片机的io口没那么快,波形会失真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M32单片机的io口的翻转速度不是能到50M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一个

网友J:
楼主离入门还远着哪。
产生方波,可通过产生PWM波来实现,
具体设计思路比较冗长,你参考一下原子哥的《STM32不完全手册》中的PWM输出实验,讲得超祥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用STM32产生不了,单片机的io口没那么快,波形会失真的。

你有测试过么?,72M频率的stm32 IO口翻转18MHz没有一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