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线的交叉线和直通线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那些地方?

楼主(2013-06-16):
串口线的交叉线和直通线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那些地方?

网友A:
直通线就是正常的连接:2接2,3接3(即一头的RX与另一头的RX相连,TX与另一头的TX相连),一般串口延长线就属于这种,常用在设备和电脑的连接。
交叉线就是交叉连接:2接3、3接2(即一头的RX和另一头的TX相连,TX与另一头的RX相连),一般用于设备和设备的直连。

网友B:
楼上正解
就是TX和RX两个引脚的连接方式不同

网友C:
串口设备分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和DCE (Data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两大类。前者指的是主机,用DB9公头,后者指的是打印机、调制解调器这样的设备,用DB9母头,但是实际使用中由于RS232不区别主从,用DTE和DCE是很随便的没有什么硬性规定。注意DCE上面信号定义是指的DTE的信号,对于自己来说是反的,如TXD指的是DTE的发送,对于DCE来说实际上是接收。
DTE对DCE用一公一母直连线

DTE对DTE用双母头交叉线,DCE对DCE用双公头交叉线

Microchip的AN774对此描述的很详细:

不过国内的电子工程师素质很差,根本不懂这样的概念,所以各种奇芭的接线也屡见不鲜。

网友D:
看你的硬件设计啊。

网友E:
主要还是自己的定义要规范

网友F:
曾经我也为这个苦难过,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需要了解一下这些基本的概念,帖子里有高人已经给出了

网友G:
交叉线和直通线主要是应用场合不同吧

楼主(2013-09-15):
通过朋友们的指点和自己的学习,终于明白了,继续加强学习,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感谢21i,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