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仿真的时候 出现的这种情况

楼主(2013-06-16):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教教我吧  谢谢啦
RAM仿真的时候   出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A:
没见过,试着自己设定GEL文件,不行 就装其他版本CCS试试

网友B:
我也没有遇到过   帮你问问

网友C:
我先帮着顶一下的,这个线查下是不是硬件连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