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新手求助

楼主(2013-06-16):
编译之后提示E:/winavr/avr/include/avr/io.h:324:6: warning: #warning "device type not defined"

在makefile里已经指定型号了啊

网友A:
makefile里指定了什么型号?

网友B:
指定的型号和实际使用的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efile里指定了什么型号?

# MCU name
MCU = atmega32

网友A:
估计是你用的makefile有缺陷,在C,CPP,ASM的编译选项里要有 -mmcu=$(MCU),才能把MCU的定义传递给编译器

网友C:
如果对makefile不熟悉,建议直接用avrstudio里面设置,不要自己搞makefile,
makefile对新手来讲确实有点难

网友D:
建议直接用winavr的makefile生成器来写   熟练之后再自己写

网友D:
楼主应该知道我指的是那个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