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地设备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6-16):
1.浮地设备的浪涌测试到底需不需要做共模测试?因为共模测试就要接大地,我们实际是隔离的设备。去做认证的时候人家说是要的。我们也有共模防护,但是必须接大地才有效。
2.浮地设备RE中共模辐射是不是一定比接地设备情况要好,因为没有接大地的回路。
3.浮地设备ESD设计有什么技巧没?目前来看比较有效的是加大机壳到内部地的间距,多点接地。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手段没?
4.ESD测试我们的ESD发生器是放置在与EUT一起的桌面上(下方是水平耦合板HCP),对测试是否存在影响?

网友A:
1、浮地有必要做共模测试,测试只针对端口,不关心内部原理
2、辐射是通过空间传播的,与接地没有直接关系
3、浮地设备远离机壳,保持机壳的导电连续性
4、ESD发生器放置与EUT没有关系

以上个人观点!
建议楼主的问题分别开贴,大家可以针对性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浮地有必要做共模测试,测试只针对端口,不关心内部原理
2、辐射是通过空间传播的,与接地没有直接关系
...

谢谢斑竹的答案!
但是我对于第二点持保守观点。因为事实证明,接地与不接地的RE差很多,可能有10个DB以上。而且不同的接法效果也差很多。因为接地会导致对大地的一个环路,这时由于地线阻抗存在引起的共模辐射应该会存在吧。当然,接地对EMC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的答案!
但是我对于第二点持保守观点。因为事实证明,接地与不接地的RE差很多,可能有10个DB以 ...

接地不同影响是比较大的,接地影响干扰及辐射路径,辐射超标可以从外壳屏蔽上处理

网友B:
浮地的作用可以提高设备的surge能力,但是对设备的电源要求会提高。接地对辐射的影响应该不大,大的话说明整个地平面很不干净,接地相当于接天线了,对传导来说影响较大,这要看整个系统的设计是否足够好,好的系统,表现为所有信号和电源的回流路径小,没有跨平面。这样即使接地CE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地的作用可以提高设备的surge能力,但是对设备的电源要求会提高。接地对辐射的影响应该不大,大的话说明 ...

谢谢高手指点,但是我还是有些疑问再请教一下
1. 浮地为什么能提高SURGE的能力?是因为共模阻抗小吗?对布局要求会更高吧?因为通俗的SURGE保护设计都是接大地的。
2.对电源要求高体现在哪个方面?是RE这块吗?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电源这块导致的RE整体脉络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不同影响是比较大的,接地影响干扰及辐射路径,辐射超标可以从外壳屏蔽上处理 ...

是,原则上来说好的设计接大地会更好,我们设计可能存在点问题,高频滤波不够好从地线泄漏出去。从昨天去做认证的结果来看,新的布局处理后接地不接地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但是我还是有些疑问再请教一下
1. 浮地为什么能提高SURGE的能力?是因为共模阻抗小吗?对 ...

1,共模的阻抗大了。除了电源外,没有接大地的途径了
2,RE不好时系统本身没有设计好和接不接大地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网友A:
辐射与产品的结构和输入输出线缆有很大关系,往往输入输出线缆充当了辐射天线的作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线缆应做好屏蔽、接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