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利用变频器提高三相异步电机的启动速度

楼主(2013-06-16):
问:采用特殊的变频器,是否可以实现比直接启动还要快的效果?
补充:电机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约是正常工作电流的4倍,设想利用变频器使启动电流大于10倍。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是用变频器减小启动电流,实现电机的“软启动”,用变频器能否实现更“硬启动”均为涉及到。产品很特殊,对启动性能要求很高。同类产品中,欧系朝SRD方向发展;日系朝变频发展,两种方式均已完成换代升级。国内有尝试用伺服,但问题多多,至今无法量产。国产仍旧沿用接触器切换,三角型启动,星型运行,缺点是启动性能无法量化调整。我们尝试过使用多款通用变频器,效果不佳。既然日系设备可以用变频达到要求,那是否意味着专用变频器可以做到比直接启动更好的启动性能。我们自己也存在争论,问题的本质是变频提高启动性能,理论上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尝试,我私下认为提高频率有用

网友B:
可行, 不过要选的功率等级要放大

网友C(2013-08-19):
要想启动快,用一大飞轮,然后装一个制动离合机构,瞬间高速:lol

网友C:
楼主是搞纺织机械的吧

网友D:
不知用在那种环境,速度越高,电机力矩越小,机械冲击很大,不仅要提高变频功率也要提高电机功率,不知你到多少HZ?如果是75以下,电机和变频器要选大两个等级。

网友E:
应该可以。根据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转速(滑差率)曲线可知:最大转矩是发生在比较接近同步转速但小于同步转速时。过大的转速差时其转矩并不大。要提高启动速度,也就是要提高加速度。而加速度是与转矩成正比的。所以只要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使得其滑差率始终保持合适的值,从而保证整个启动过程中始终保持最大转矩(而不是某些人想象的输出过高的频率来启动)。

网友F(2014-04-14):
矢量变频器快速启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