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16.6 DRC问题

楼主(2013-06-16):
在用于博士的工程文件进行DRC检查时,出现ERROR(ORCAP-2207):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其他没有问题,这是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总线失配
你定义的Bus和实际的总线个数不一致

网友B(2013-09-24):
不是这个问题,貌似软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貌似软件问题

这个好像还真是软件的问题。
http://www.eda365.com/thread-85089-1-1.html
-----------------------------------------------------------------------
1085990 CAPTURE        DRC              B1: "ERROR(ORCAP-2207)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should be INFO
------------------------------------------------------------------------
谁有这个补丁,链接页的楼主删除了:dizzy:

网友D: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吧!你看哈你的规则设置有没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吧!你看哈你的规则设置有没问题啊!

打开以前做的项目,现在进行DRC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以前的项目DRC是通过了的,规则没有变。

网友E(2015-04-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以前没遇见过

网友F(2016-12-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的吗?

网友G(2017-07-14):
应该是软件问题,我也在看于博士的视频,但是这个DRC好像不会影响生成网表文件。

网友H(2017-10-23):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软件问题,我也在看于博士的视频,但是这个DRC好像不会影响生成网表文件。 ...

是不影响,但是在PCB中不能导入网表文件

网友I:
软件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 高版本打开低版本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