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这下都老实了吧,不吵了吧

楼主(2013-06-16):
   大伙都只能自己看自己的了:

   俺认为:
1,版主也好,管理员也好,其职责不仅仅就是每天删帖。如果是这样的话,农村识字的大妈也能称职,说不定干的更出色。
2,据我观察,版主等有权人员,是很少发帖的,这种情况与其他网站相比,很反常。
3,版主每月是可以领奖励的,根据上面的1和2可知,奖励是酬谢管理人员删帖辛劳的。
4,由于上面1,2,3,导致网站技术贴数量约等于0。

5,根据上面4条,我们迫切需要:要么很有性格,敢作敢为,敢打抱不平的管理人员;要么是经常发表独创的技术贴的管理人员。只有如此,网站才有新鲜活力。

6,我们做客的也有责任,不该灌水的,认识到这个错误之后,俺已经删掉50多个灌水帖。请大伙看看有没有不符合站规的帖子,自己主动删除。

7,谢谢大伙近期陪伴,下周新项目来了,可能上网时间少了,尽量抽空回来转转吧:lol
8,祝网站越办越好!!!!!!!!!!

网友A:
主席说过:Lgz2006是个好同志:P

网友B:
xukun977 走了,留下一屁股的问题,拍拍屁股先闪人了:lol

网友C:
怎样才能显示一个人的才华呢?
1.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2.复杂的问题模糊化
3.熟悉的知识重命名
4.陌生的知识不理会
5.关键的问题檫边走
6.核心的内容绕道行
7.错误的论点死不认
8.不同的观点死里整
9.好友的帖子错也对

网友:
:handshake

网友D:
斑竹答复:管理版面没有看到您有被屏蔽的帖子,有时候系统可能根据敏感词自动屏蔽用户,遇到该情况请向斑竹或者站方说咯。

网友E:
xukun977你搞错了。

网友F:
楼主可能无意间将蓝色圈中的选项给选中了:

绝非无意。

网友F:
明白了. 手头有项目当然应该是以事业为重. 祝愿楼主一切顺利.

你也搞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xukun977 走了,留下一屁股的问题,拍拍屁股先闪人了

看看这985博导教授如何用加法结合律来侵犯别人知识产权
解决分压偏置放大器最大不失真暑促电压幅度计算的原始方法如下

xukun977给出链接,然后把几个数颠倒一下,把1+0.5+0.1+1.1改为1+1.1+0.5+0.1,就声称口算解决,并且是他14个月前已详细阐明简易算法

可惜他给出的那个链接,连分压偏置放大器的影子都没有!

网友G:
欲知详情请浏览
分压偏置放大器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摆幅Uom怎么计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032828

网友H:
LZ果然上当了:L

哈哈,不是上当,是本性难移!

网友I:
感觉文不对题啊

网友A:
:lol
1.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简单问题实质化
2.复杂的问题模糊化——复杂问题重点化
3.熟悉的知识重命名——基础概念不松动
4.陌生的知识不理会——陌生领域不插嘴
5.关键的问题檫边走——关键问题看价值
6.核心的内容绕道行——什么核心不核心
7.错误的论点死不认——错误观点俺木有
8.不同的观点死里整——不同观点可以有
9.好友的帖子错也对——好友帖子不评价

网友J:
变味了;P

网友F:
啊. 又错了. 既然这么深奥. 那我还是甭瞎猜了.

网友K:
这么个既无多大实际意义又是最最基本的基本技能的东东也可以值得炫耀?还口口声声说别人侵犯其知识产权。
这种东西的计算属于最基本的。有什么难度吗?NO!!!
又有多大实际意义呢?其一,对于小信号放大来说根本就不需要追求所谓的最大动态范围。而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更需要关心的是信噪比、失真大小、功耗情况、增益等等指标。其二,该“最大动态范围”的现实意义不大,其非线性失真明显。实际可用的动态范围实际比这个计算结果要明显小。一般来说,要避免进入接近截止(这时候rbe明显上升)和接近饱和(这时候β明显下降)这两端区间,尤其是要避免接近截止的那段非线性失真的区间(这一端的失真明显要大于另一段)。所以实际调试时工作点也会选择比计算的值明显加大。而追求所谓的“最大线性动态范围”。

一般用降额设计获得可靠性。极限指标计算,是降额设计的基础。试问,不知道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摆幅,就很难进行输出幅度降额设计,结果只能蒙
极限指标一般都不会100%用的。就像一个人一顿能吃1斤馒头,但是一般也不过吃四两。只有maychang可能会每顿都吃一斤馒头,所以特别壮,底气十足。
有实际意义的,是失真度达到某值(例如1%或2%)的最大摆幅。
“实际可用的动态范围实际比这个计算结果要明显小”,完全正确。

楼主:
每天有空就把这5,6个论坛扫一遍,看看行业动态,看看新技术新市场新产品。。。。
我来21就是看有没有人说我坏话,果然不依不饶,俺都宣布洗手了,还说我抄袭他的。
他是用所谓的“三角级数”法求解的,俺是用负载线法求解的,何来的抄袭?
我的方法具有一般性,任何一种放大器都适用的,而他这个公式仅仅是共射放大器的,何来的相同?
我的求解公式是UOmax=VCC*Rac/(Rac+Rdc),他的是Ucc*RL'................哪点相同了?

唯一相同的是最后计算结果,这也能叫抄袭?

网友L:
我觉得那个** 有点偏执 个人看法 对于这种人不理他最好了  大家一个学术讨论 有必要追着咬吗 大家辩论技术问题就拿出技术来 扯东扯西 一点意思都没有

一竿子人吗,像一块块废铁一样吸在磁铁周围,摇耳摆尾献殷勤,最后讨了个没趣,又要搞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
支持!不理他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