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RTDX功能

楼主(2013-06-16):
DSP的RTDX是不是必须有实际板子加仿真器才可以使用,仅仅用仿真(simulator)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A:
有些功能应该是不能完成仿真的  需要配合一些硬件来完成

楼主:
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好久,最后发现必须有实际硬件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好久,最后发现必须有实际硬件才可以

你没有硬件吗  学习硬件设备是必须要的  只靠仿真可能理解的不是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