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23

楼主(2013-06-16):
https://bbs.21ic.com/icview-567779-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568399-1-1.html

原本以为出什么状况了,但仔细看了一下却是“自惭”....

其实,那什么“教授”也是来“学习”的,只是那态度不怎么地而已。谅解他吧!

基础是必须年轻时打扎实才行的。年纪不饶人,一把年纪了,该享受人生了。

下面是本人对他的一点忠告,他给封了。贴出也是作为一个警示吧:

to LZ:

你那另一帖在玩什么“深沉”啊?,这样不太好

https://bbs.21ic.com/icview-568399-1-1.html

“半导体少数载流子(少子)本来就很少。假设没有少子的半导体称为理想半导体。按照传统模拟电子学理论,pn结形成后,n区多子——电子要向p区扩散,而p区少子——空穴反向漂移到n区。待到电子扩散运动与空穴漂移运动平衡时,pn结内电场正式形成。....”

特在此再提醒你一句:

这个你真不懂,建议别在此“显摆”了....

人上了年纪了,还是玩点鱼、虫、花和鸟等什么的东西比较实在。那些个东西,年轻时没学过或没学好,过了就过了,通常是补不过来的。

好好地思量一下吧。

此外,对年轻人也告诫一句:趁着年轻把基础给打扎实了,否则到那时“徒伤悲”就不妙了,除非别干这一行了。

网友A:
果然第23录
可惜啥也没见着(原帖)

割老抽一刀,看看流出来的是电子还是空穴

网友B:
压电效应,本来是固体物理的部分内容。
石英晶体靠机械振动稳频,本来是数学物理方程课程的内容。石英晶体作为一块板,其振动模式可以很复杂。但常见的石英晶体是厚度振动模式,因此与板的形状(正方形、矩形、圆形等)无关,存在三次泛音、五次泛音……也是基于厚度振动模式。如果是其它振动模式,例如扭曲振动,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所以路过兄说“这个你真不懂”。
估计那什么“教授”就说不上来为何没有二次泛音四次泛音晶体。

网友C:
:lol年轻人,打好基础真的很重要

网友D:
谨记楼上各位教导了!拜谢~

网友B:
本来在“恭请”那帖2、3、4楼,是想说明此电路最大输出幅度与输入信号以及是否双极型晶体管无关,无论输入信号是正弦、三角、锯齿还是对称方波,也无论把双极型晶体管换成JFET、MOS、IGBT、电子管,甚至换成继电器(当然继电器必须是理想的开关),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并且有计算,有仿真,说明这不是模拟电路内容,而是电路分析课程的内容。还没贴出来,那里却评论上了,拿个计算结果在自鸣得意,还要说2009年就证明了,别人都是抄袭他的。那就算了吧。

网友E:
我现在正在“徒伤悲”啊!那些回帖怎么都是“仅作者可见”啊?这不让我更伤悲了吗?

楼主:
补上那个贴

路过说几句:

如果没有给定的模型和适当的近似,要想做所谓的“理论”计算是根本不可能的。起码得给出充分的条件。

先给出些假设

1)在给定的信号频率下,假设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之容抗都可忽略。

2)BJT采用理想模型(忽略饱和压降和漏电流)。

3)具体计算时,忽略发射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的差异(此j仅为计算方便)。

如此便可考虑所谓的“理论”计算,具体如下

Vcc 至地在集电极静态工作电流 Ic 下,通路上的直流阻抗(Rd)上的压降为Vcc - Uce = Ic Rd。在静态 Ic 基础上叠加动态等量 Ic 使 Uce = 0,即 Vcc = Ic (Rd + Ra),其中 Ra 是 Vcc 至地通路上的交流阻抗。这样便得到下式

    Ic = Vcc / (Rd + Ra)

设Rao为输出点(如集电极)对地的交流阻抗,则有

    Uom = Ic Rao = Vcc Rao / (Rd + Ra)

针对此例,有

    Rd = Rc + Re1 + Re2

     Ra = Rc||RL + Re1

     Rao = Rc||RL

    Uom = Vcc (Rc||RL) / (Rc||RL + Rc + 2Re1 + Re2)

至于多子与少子,楼主根本是外行,所以一句着边的话也讲不出来,真是老大徒伤悲。
2009年到2013年,隔了5年,摆出的最大摆幅公式与元教授《模拟电子技术》的相同,只是佐证老元的书分析计算的透彻客观。

网友F:
是maychang自己许的愿,就等着maychang用他的集电极曲线族来求出最大摆幅来

网友B:
心底无私  至于多子与少子,楼主根本是外行

呵呵!真敢说,真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