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28335外扩ram问题

楼主(2013-06-16):
请教 现在我用DSP28335外扩在zone7的0x240000~0x27ffff区外扩了一个256x16bit的ram 现在我想*(0x240000) = 0x66; 可以写入 但现在想向ram中写一个float型变量不可以 我现在就想在外扩ram中存放float型变量 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啊    占用的字节数不一样  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文档

网友B:
可以这样
#define vari  (volatile float *)0x2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啊    占用的字节数不一样  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文档

已经解决了 修改了cmd文件 不过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
#define vari  (volatile float *)0x200000

已经解决了 修改了cmd文件 不过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修改了cmd文件 不过谢谢了

兄弟  这个你一定要详解  等你再次详解

楼主(2013-07-26):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个你一定要详解  等你再次详解

就是修改他的cmd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修改他的cmd文件

通过该cmd排除错误的都是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该cmd排除错误的都是大牛

没没 本人水牛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没 本人水牛一个

谦虚啦  希望你对论坛中相关问题能够多多解答  表示感谢   呵呵

网友C(2013-10-28):
引用 楼主:
没没 本人水牛一个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向片外RAM下载过程序?我修改了CMD文件里的地址后,将.text段映射到区域6的地址中,程序不能运行,报出错误“C28xx: 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Finish Auto Run" at 0x1807c8”

楼主(2013-12-12):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向片外RAM下载过程序?我修改了CMD文件里的地址后,将.text段映射到区域6的地址中,程 ...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D:
我们新人只能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没解决啊,最终决定不把程序下到片外RAM中了

网友E(2014-03-1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修改了cmd文件 不过谢谢了

你可以详细说下吗?怎么修改cmd 文件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