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300B和CY7C68300C

楼主(2013-06-16):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有区别:
普拉斯CY7C68300B控制芯片由于成本相对较高,一般来说比较少见,该芯片最大的特点就是低功耗高速度

网友B:
CY7C68300C控制芯片可以算是由ISD公司的经典产品ISD300A控制芯片二次开发得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Y7C68300C控制芯片可以算是由ISD公司的经典产品ISD300A控制芯片二次开发得来的。 ...

嗯,CY7C68300C控制芯片可以实现在一个USB端口与一个或两个基于ATA或ATAPI的端口之间实现了一个固定功能桥接器,该前接器遵循海量存储器类仅成批传输规范,面向总线供电和自供电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