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位带操作 和 代码执行效率 的疑问

楼主(2013-06-16):
请问下大家,
stm32 的位带操作片上外设区: 0x4000_0000-0x400F_FFFF(最低1MB )上所以寄存器都支持位带操作?
比如RCC,ADC 什么的都支持吗?
看了《Cortex-M3权威指南》在网上找了下资料,似乎都没有说····

还有一个代码执行效率的疑问,
a &=~(1 << 5);      // 将变量  a 的第5位清0
a |= (1 << 6);        // 将变量  a 的第6位置1
a ^=(1 << 2);       // 将变量  a 的第2位取反
这三条c代码和
a &= 0xFFFFFFDF;       // 将变量  a 的第5位清0
a |=  0x00000040;     // 将变量  a 的第6位置1
a ^= 0x00000002;     // 将变量  a 的第2位取反
这三条代码执行效率是否一样,我在MDK上调试出来看汇编是一样,不知道其他编译器,比如IAR里是否一样?

网友A:
(1 << 2)  是由编译器去计算的,而不是由MCU计算的,可以去了解一下编译器的实现。

另外, (1 << 2)  并不等于 0x00000002

网友A:
查位带区的映射地址,再查外设地址是否在这个区间内,如果是,则可以使用位带区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 0x00000004 ,额少算了一位: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位带区的映射地址,再查外设地址是否在这个区间内,如果是,则可以使用位带区访问。 ...

都是在范围内,那就是都能用位带操作了,那样就方便多了。
我还是先去看下编译器的实现吧,谢谢了。

网友B:
帮你看看先   编译器的使用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