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DSP的view中的graph中显示图片为什么显示两张?

楼主(2013-06-16):
正在用DM642做焊缝的图像处理程序,但是发现用CCS3.3打开View中的graph中的图想观察窗口,到那时得到两个图片在一个窗口显示,其中的一项index  increament参数项设置有关,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A:
就这些设置   你在确认一下  是不是数据量太大  导致不能快速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