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语言基础但没有C++基础想用VC++6.0来做

楼主(2013-06-1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小弟想学单片机上位机软件的制作(注意只是制作上位机软件,没打算学其他的),来与单片机的串口进行通信。小弟有C语言基础,但没有C++基础,想用VC++6.0来做。
请教的问题是:只是做上述的这种软件,用不用先学C++,再学VC++,还是直接学VC++?

网友A:
我会VB,可是好像VC++用的更普遍。我也想学VC++,同问。

网友B:
楼主的这种要求,
粗通C++即可,
关键是要搞清楚mfc类库的应用层次结构,

先买本入门数据,照葫芦画瓢吧。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过C++和VC++的书,不是很仔细,感觉内容似乎关系不大,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直接学VC++。再就是要学上位机软件的话,VC++全部的内容都要学吗,还是只学其中的哪一部分,我看内容好像很多......

网友C:
3楼说的不错,一定要搞懂mfc机制,否则你照葫芦画瓢 也搞不出所以然。

网友D:
菜鸟还是用控件吧。

网友E:
我也想学这个,达到这个目的!
不过,我是准备把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基础、面向对像程序设计(C++)、编译原理、软件工程都学了!
因为将来学ucos ii和linux都需要这些基础的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C#,和C语法很接近,又象VB一样方便。

网友G:
不用学习c++
如果你仅仅想搞定这个串口通信,你会C语言就够了。

我当时没学c++,MFC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前提下,还不是一个多星期就搞出来了。
找一本vc串口编程的书籍,照葫芦画瓢,估计几天就能搞出来

网友H:
也是,如果你不打算走上位机之路,重点就不再这个vc。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需要明白原理的。要是这样,那以后搞开发,是不是所有的新技术你都需要从最顶层做起?显然不是嘛,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你只需要明白如何用串口就行了。串口编程只是vc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关键的类已经封装好,你也没那个必要去深究。
当然,如果你想深入学习的话,那就得好长一段时间了。

网友A:
下载个例程,先对着注释和界面试着改改,C++还是很容易入门的。需要用到的就查找相关资料,再实践一下,提高很快的。

网友B:
做串口编程一定要用这个辅助工具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我的经验就是卖几本相关的书,直接抄代码,先模仿再创新,模仿多了自然就会了,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C:
要真的学就用API吧。

网友D:
如果只是简单的与单片机的串口进行通信, 那么你需要了解一些 windows api, 掌握 mfc, 进一步的学习一些 c++ 的知识就够了, 高级的 c++ 特性可以不用。

但是, 把 c++ 学好了, 绝对有好处。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E:
强烈建议用C#,上手快,开发方便,如果不深究,语法简单

网友F:
和楼主的情况一样啊,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学一学这块呢,但是毕竟精力有限,什么都学什么都学不精啊!

网友G:
不过我想学USB的上位机软件。做点简单的对话框就行。。只要能和自己的USB设计通信就行了。

网友H:
貌似有C语言就够了, 当然要用一些现成的东西,c++当然要知道,所谓VC++一般是指那个IDE, 在Windows上开发c++程序当然要用这个,

网友I:
如果c学得很好,而且有精力学的话就去学吧

网友A:
只是与串口通信,可以选择 Labview 或者 Delphi 因为两都都有串口控件可以用.只需要简单配置就可以用了!

网友B:
什么都不用学,找个现成的类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要真的学就用API吧。

类似于不用C编程而用汇编。

学VC,关键是掌握MFC!

网友J:
如果你想做界面的话,可以用MFC,它以C++为基础,有许多类,但是如果有C语言基础应该不难学

网友K:
我用Qt,个人感觉方便易用,上位机换操作系统也不受影响,跨平台。

网友L:
根据LZ情况,建议用C#或QT。
首先说明一下,C++与VC6.0有关系,但联系不大,要学就直接学,不用提前准备的,不明白了再去看。

网友M:
其实就是调用一个控件而已,不用搞的很复杂

网友N:
C++主要是面向对象的,c是面向过程的,C++基本语法和c一样

网友O:
根据我的经验,先模仿再修改然后自己敲,按照这个方法,很快可以上手,关键是没有压力,祝贺你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啊

楼主:
先结贴了,大家讨论的好热闹啊

网友P:
用来用去,我用的是C++.net,有C++的方便性,又有C#的界面好编程,有同类不?

网友Q: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基础、面向对像程序设计(C++)、编译原理、软件工程

网友R:
请大侠推荐个C#编译器,能用的能下载下来的地址,谢谢了

网友S:
一定要先学一下C++,看一个星期的书就可以了,否则,依葫芦画瓢,用过就忘了,万一出点bug就更费时间了。另外,强烈建议用C#。VC++ MFC还是有点麻烦,也有点out,C#又漂亮时尚,又好用,何不上C#?

网友T:
如果只会C,建议你找一下“C语言也能办大事”。一般的事用纯C就可以了。

网友U:
CommMonitor6x.ocx  用这个。

                 串口监视精灵CommMonitor

当前版本:6.1
发布日期:2012-01-02
主页:http://www.ceiwei.com
--------------------------------------------------------------------------------

1.软件描述
------------------

      全新开发的CommMonitor 使用内核驱动ComDrv模块,更准确的监视串口数据,事件。
      CommMonitor 侦测、拦截、逆向分析串口通信协议, 是侦测RS232/422/485串行端口的专业工具软件,是软硬件工程师的最佳助手。CommMonitor 能侦听、拦截、记录、分析串行通信协议,让您对应用程序操作串行端口的过程和细节,让您及时的模拟被侦听程序或设备的数据、控制流,提高工作效率。

      二次开发接口DEMO
      详细调用方法请参看: Demo\  目录的Java7、JavaScript、Delphi、C++Builder XE2、VS2008(C#,VC,VB.net)调用DEMO

\Demo\ActiveXForm (javascript)
\Demo\Delphi7
\Demo\C++BuilderXE
\Demo\VS2008\CSharp(C#)
\Demo\VS2008\VB.net
\Demo\VS2008\VC
\Demo\Java7

2.功能列表:
------------------
- 数据传输实时捕获记录
- 自动感知虚拟串口PNP监控
- 区分监控数据视图:列表视图,ASCII视图,DUMP视图,IOCTL视图
- 可自动保存监控数据到日志文件
- 支持标准串行口、扩展虚拟串行口,以及USB转串行口等设备的监控
- 支持列表视图,ASCII视图,DUMP视图,IOCTL视图查找
- 支持(IOCTLs)及其参数的监控与分析

3.运行环境
------------------
  Windows 2000/XP/2003/Win7.
注意:
  支持Windows 2003/64位,XP64位 没有经过压力测试, 只有网友测试通过;
  应用层程序为Win32位可运行在64位系统上,驱动为分32/64位版本;
  Vista未测试;
  支持Win7但未经过压力测试,只有网友测试通过。

4.安装与卸载
------------------
  可以直接运行程序,无需安装。

5.使用许可
------------------
  本软件是一款共享免费软件,您可以下载任意使用。

6.拒绝担保
------------------
  CEIWIEI 保证该软件不含任何木马,病毒等能够对您的系统造成破坏的恶意代码。但拒绝任何责任担保,对因使用或不能使用该软件所导致的全部风险及后果均由用户自己承担。

7.许可协议与授权
------------------
   请参看:[许可协议]。

8.文件清单
------------------
    CommMonitor.exe         串口监视工具 发布版
    ComDrv.sys              串口监视Sys驱动  发布版
    commmonitor.chm         串口监视 帮助CHM文档
    Readme.txt              Readme文档
    CommTone.exe            串口调试工具

9.旧版维护更新停止(指6.0版本以前的)
--------------------
   旧版为Win32 HOOK APIs的形式发布,同时停止旧版维护更新。

   旧版:SDK开发Demo 及接口 请到官网下载: http://www.ceiwei.com

10.ActiveX接口(CommMonitor6x.ocx)
-----------------------------------------------------

详细调用方法请参看: Demo\  目录的Java7、JavaScript、Delphi、C++Builder XE2、VS2008(C#,VC,VB.net)调用DEMO

\Demo\ActiveXForm (javascript)
\Demo\Delphi7
\Demo\C++BuilderXE
\Demo\VS2008\CSharp(C#)
\Demo\VS2008\VB.net
\Demo\VS2008\VC
\Demo\Java7

CommMonitor6x.ocx注册方法
-----------------------------
   1.打开Reg.bat注册OCX组件。
   2.打开UnReg.bat反注册组件,删除。

HTML javascript 嵌入注意
---------------------
1.360等安全软件会拦截IE浏览器加载OCX,建议打开前先关闭或加入白名单。
2.如果是普通户需要管理员权限注册OCX控件。
3.CommMonitor6x.ocx为试用版。
4.支持IE5.0或以上浏览器。
5.互联网发布时,客户端 Internet选项->安全->Internet->ActiveX项,相应的选项要启用。

相关常量
---------------------------
  IRP_MJ_CREATE                   =$00;  //串口打口
  IRP_MJ_CLOSE                    =$02;  //串口关闭
  IRP_MJ_READ                     =$03;  //读取数据
  IRP_MJ_WRITE                    =$04;  //写入数据
  IRP_MJ_DEVICE_CONTROL           =$0E;  //控制码
  IRP_MJ_CLEANUP                  =$12;  //清理串口实例

CommMonitor6x.ocx的调用接口Delphi描述
-------------------------------------
    方法:
    function PauseMonitor(bPause: WordBool): WordBool; safecall;              //暂停监控串
    function StartMonitor(const sPortName: WideString): WordBool; safecall;   //监控串口
    function StopMonitor: WordBool; safecall;                                 //停止监控
    function GetPIDImagerName(dwPID: LongWord): WideString; safecall;         //将进PID转成进程名

    事件:
    //OnMonitor为数据蒱获事件
    //sPortName为当前蒱获串口的名称
    //dwCtrlCode为控制码或IRP_MJ function Code;  大于$400的为控制码(IRP_MJ_DEVICE_CONTROL)
    //dwPID为当前蒱获串口所在的进程的PID
    //vtData为二进制数据
    //dwSize为二进制数据的长度
    procedure OnMonitor(const sPortName: WideString; dwCtrlCode: Integer; dwPID: Integer;
                        var vtData: OleVariant; dwSize: Integer);

   //OnAscii为数据蒱获事件
   //sPortName为当前蒱获串口的名称
   //dwCtrlCode为控制码或IRP_MJ function Code; 大于$400的为控制码(IRP_MJ_DEVICE_CONTROL)
   //dwPID为当前蒱获串口所在的进程的PID
   //vtData它会将蒱获的数据以16进制格式化输出为可识别ASCII码数据,同时ctlCode码也会格式化输出
   //dwSize为二进制数据的长度,不是16进制格式化输出的长度
   procedure OnAscii(const sPortName: WideString; dwCtrlCode: Integer; dwPID: Integer;
                      const sData: WideString; dwSize: Integer);

备注:
---------
     ActiveX开发接口是试用版和发布的内核驱动是一样的,这个OCX控件试用版本的限制是每调用200次读写串口数据就会自动终止目标程序,并将试用的字符通过串口数据传到界面上来。

10.更新日志
-------------------------------------------------------------------

v6.1 日期:2012-01-02
-------------------------
   1.修改部分内存分配问题;
   2.新增多种语言OCX Demo;
   3.驱动Loader直接封装在EXE中,去掉DLL;
   4.增加Inno安装包。

v6.0  日期:2011-09-15
-------------------------
   1、全新编写,采用内核驱动模块监控;
   2、全新用户界面,更友好的操作体验;
   功能列表:
- 数据传输实时捕获记录
- 自动感知虚拟串口PNP监控
- 区分监控数据视图:列表视图,ASCII视图,DUMP视图,IOCTL视图
- 可自动保存监控数据到日志文件
- 支持标准串行口、扩展虚拟串行口,以及USB转串行口等设备的监控
- 支持列表视图,ASCII视图,DUMP视图,IOCTL视图查找
- 支持(IOCTLs)及其参数的监控与分析

v5.0  日期:2011-06-01
------------------------
   1、新增串口EscapeCommFunction涵数的配置信息的拦截;
   2、新增GetCommModemStatus 涵数的拦截对CTS、DSR、Ring、Rlsd的状态响应;
   3、显示同一进程中的多个串口操作日志记录;
   4、稳定性优化。

v4.0  日期:2011-01-01
-------------------------
   1、新增多任务监控,可同时监控任意多个程序,互不干扰;
   2、自动换行显示功能;
   3、稳定性检测;
   4、内存优化。

v3.0  日期:2010-02-03
------------------------
   1、无DLL版发布

v2.0  日期:2009-12-01
------------------------
    1、新增对虚拟串口的监视,改变了原来旧版不能对虚拟串口的监视;

    2、DLL版,不会对全局进程进行HOOK,只对指定的进程进行HOOK;

    3、使用纯API全新编写了所有监视模块,安全稳定高效;

    4、不会占用串口(COM口),只会对相关的API进行拦截;

    5、可以在串口打开后监控,一改有些监控软件只能在打开前监控;

    6、能捕获串口(COM口)的打开、读写数据 、关闭操作,并能同时监视指定进程的最多255个串口;

    7、可以直接拖动窗口捕获图标到目标进程窗口上选取进程。

v2.0  日期:2007-08-01
------------------------
    1、HOOK API式串口监控;
    2、不会占用串口(COM口),只会对相关的API进行拦截;
    3、对全局进程进行HOOK。

--------------------------------------------------------------------------------
copyright (C) 2003-2011 ceiwei
www.ceiwei.com

网友V:
好贴顶,拿分,低头,酱油走人!!!!!!!!!!!!!

网友W:
看看孙鑫老师的视频教程  然后买本串口控件编程的书就够了

网友X:
建议用c++ builder,控件多,界面易实现,与delphi控件公用。
可参见论坛内的commbox 1.26版工具,具有c语言二次开发参考。

网友Y:
c++和vc一样?c++只是基本语法的学习,写vc还要看windows大量的api

网友Z:
为何推c++ builder的人这么少,俺用c++ builder好多年,玩玩这些用c++ builder最合适了。
用c#也蛮好,可是要带个.net库烦人,VC入手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AA:
mark ,以后弄的时候再看下

网友AB:
mark、有空了开始学~~

网友AC:
貌似我们学C就是用VC++6.0的

网友AD:
这个还是要点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