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6):
我安装了cadence16.5后,每次使用orCAC Capture CIS画原理图时,总会出现软件自动关闭现象,请问哪位仁兄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
或者卸载,换个目录重装
再不行,系统重装

楼主:
。。。。是直接把我的电脑重装吗

楼主:
正版的貌似弄不到。。。。

网友B:
有时与系统也有关系

楼主:
那个。。。。安装Candence 16.5之前需要安装别的类似补丁的东西吗,如果是系统不兼容的话,是不是需要装先装一些其他的东西

网友C: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后来干脆打不开了!

楼主:
。。。这么严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