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SWD模式硬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3-06-16):
在用SWD模式仿真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
J-LINK已经能找到SWD模式了
求解额。。。。

网友A:
是不是SWD口复用了?我之前用F0的时候复用了SWD口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WD口复用了?我之前用F0的时候复用了SWD口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复用的话出现的现象也是这样么?因为刚接触,我也不大确定,晚上回去再看看

网友B:
你怎么用过这个开发环境呢,一般我用mdk。你选择之后 还要选择芯片的flash大小,是在option target最后一栏中。
你可以搜一下我上传的st-link连接教程,里面有比较好的解释。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用过这个开发环境呢,一般我用mdk。你选择之后 还要选择芯片的flash大小,是在option target最后一栏 ...

刚试了下JTAG模式是能进去的,听说是MDK4更新JLINK固件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换成keil4就能用SWD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