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DSP与CPLD的波形参数测试的源代码

楼主(2013-06-17):
DSP将数据输出给CPLD的程序该如何写。

网友A:
大体思路:DSP端通过总线写数据时就像给外扩flash一样  会有一个使能通知一下
当收到使能后  CPLD应该去判断地址  通过地址决定将要来的数据是要给那个外设的
如果这个地址的数据是个8位二极管的  就把数据送到CPLD上连接的二极管上
别的外设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