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DSP与CPLD的波形参数测试的源代码

楼主(2013-06-17):
DSP将数据输出给CPLD的程序该如何写。

网友A:
给你个例程看看

网友B:
你是指要做emif链接吗?

网友B:
DSP和FPGA可以通过emif srio 等方式连接,你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

网友C:
还是关于Verilog方面的程序代码的,我下载下来参考下的

网友D:
你使用的是哪款DSP啊,还有通过哪个接口和CPLD进行连接?

网友A:
lz应该就是将cpld连接到dsp的总线上了吧   这样才有意义
起到译码和扩展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例程看看

收下你的例程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收下你的例程了,谢谢

不谢  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