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DSP的波形参数测试的源代码

楼主(2013-06-17):
DSP将数据输出给CPLD的程序该如何写。

网友A:
cpld一般是用来给DSP做译码的  连接在总线上
下面是ti的支持网站  上面有各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他们也使用cpld做了译码  并且能下载到原理图和相关代码
cpld的也是能下载到的  去看看